A1466 13年 不开机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6-05-24):
A1466 13年 不开机 共公点8.6V没有  这个共公电压是怎么来的 ,充电芯片 换过  IO也换过  3.42V电压只有1.6几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20-03-19):
苹果笔记本不好修

网友:
还有好几个信号可查啊

网友:
1.测一下PP3V42_G3H阻值看多少,看是不是有短路拉低电压,2.如果不短路检查PP3V42_G3H产生反馈电路上下拉电阻,因为只有这个反馈正常输出电压才能正常,3.前面检查完了检查u7000 和SMC工作条件

网友:
难啊 修三台就修好一台图纸看不懂了

网友:
买个图纸  按图纸跑   版号都不知道 怎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