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241V一闪就灭

楼主(2016-05-24):
AOC2241V一闪即灭,经判断12V大短路,修复后,发现灯管也有问题,更换22寸灯管后,故障排除!

网友A:
哥哥这个问题我也会修!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12V大短路了还能一闪就灭?

网友:
灯管坏了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这个问题我也会修!

搞电脑的要是不会修 就完蛋了

网友:
能不能在迅维网发点高深的帖子,让大神膜拜!

网友:
灯管坏了会烧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