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 不通电 不工作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4):
接到后 通电测试问题 通电无反应 果断拆机 体检!!

拆开后 发现 压敏电阻炸裂 保险熔断 别的原无恙!!

压敏电阻471   跟换471 保险 上电  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A:
压敏电阻是个好东西,配合保险丝,对电压突变有很好的防御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个好东西,配合保险丝,对电压突变有很好的防御性!

确实 呵呵.....换完就好了

网友B:
这是遇到雷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遇到雷击了吗

不知道啊。。。。。。。。。。。。。

网友C:
硬盘录像机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录像机很少坏的

那不知道哦  我修本子的  这个也就研究看看  呵呵

网友D:
硬盘录像机都修,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录像机都修,高手啊

哪里  随便研究下  修不好也没事。。重在参与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