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A-5461P电池能开机,适配器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24):
先上图版号

客户拿来时不能开机,拆机后,裸板测试,按下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短路?供电补足?先是测量公共点电压,15.6v,感觉不对劲,飞线过去。电压是正常了,结果还是一样的。根据以往经验电池能开电源不能开的情况,一般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之。满怀欢喜的按下开机键,结果还是一样。。。。

刷下BIOS把,下个BIOS刷了一下,结果。。。。。不用说了。。。。

无奈,查电路图把,(下面附上图纸)检查适配器检测信号。PACIN

PACIN来源于下图的PU12  LM393

测393第3脚取样电压为2.3V,经过计算:应为3.7v

不用想也知道,应该是分压电阻有问题,下面就是这两个分压电阻。将这两个电阻吹下来测试,结果也图纸上的一样。这就奇怪了。

再看图纸不难发现,取样电阻有个小滤波电容,将其吹掉。在测试3.7V正常了。

l装机测试,OK

网友A:
仁宝的板子pacin这边稳压二极管  电阻都爱处问题

网友:
很喜欢仁宝的板子。

网友:
典型的仁宝保护隔离故障

网友:
很好的经验,P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板子pacin这边稳压二极管  电阻都爱处问题

请问稳压二极管正常电压应该为多少V?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电阻坏的比较少吧

网友:
分压计算公式给我发个吧。

网友:
绕来绕去感觉又回到点火回路了

网友:
还是至爱的仁宝保护隔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