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第一次开不亮第二次亮已解决

楼主(2016-05-24):
   接机时客户说第一次开机不亮,第二次才能亮,潜意识里认为是BIOS问题,报价修机。拆机刷BIOS,结果还是老样子。最后发现COMS电池的负脚没有与主板相连,加锡,开机,亮了。试了几次都没问题,坐等客户交钱取机。

网友:
怎么你现在才知道

网友:
电池没有接地跟没装一样

网友:
没装不至于不亮机吧

网友:
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

网友:
没装电池也会导致不开机,是AMD的吗

网友:
呵呵 维修就是要仔细

网友:
amd的机器吗?

网友:
不错,够细心的

网友:
这算是真正找到问题了?

网友:
不是吧  还有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
额,这就是捡钱啊,联想系列的先看看RTC这块,不然走远路

网友:
时间不对不就能看出来 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