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H板号MBX-249不跑CPU维修

楼主(2016-05-24):
       客户发了一台索尼VPCEH的机器过来修。说是开机不亮机的。通电开机电流只有0.3左右,大概判断应该是缺少电压。拆开机器量主板上各个大电感的供电,发现CPU和GPU电压没有。主板板号为MBX-249 看CPU核心供电芯片是ISL95831,于是断开24脚所接电阻PR4239,通电再量CPU供电有了,HM65容易坏引起不出CPU电压,于是打算换一个,看手头有几个料板拆下来的芯片,有个HM67的外观比较新,觉得应该是好的,三代的主板可以装二代的CPU,那么HM67应该可以向下兼容HM65,但感觉不放心,还是上网查了一下,有些说可以代换,于是植球换上……等板冷下来后再通电试机,电流跳到0.67就不动了,量CPU电压什么全有了,就是不跑U,一点跳变都没有,难道芯片不能代用,还是说有其它问题,量了下感觉还是南桥不对,于是再找回个HM65的植珠重新换上……再次开机,电流蹦蹦跳跳上去了亮机了。看来还是要实践来说明事情,有些在论坛里乱说一通说这个那个可以代用,其实有些都没实际操作的就理论判断觉得可兼容那是不行的。

这台机换了南桥不会启动慢,但我还是把BIOS备份下来并合成了一个写入ME部分的,版本7.0.10.1203

网友A:
67和65有些机器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和65有些机器是可以代换的

可能是吧,原来什么芯片就用什么芯片,但还是不要轻易试的好,太费时间了,有时作太多次BGA还可能把板层搞坏

网友:
也可能是你那个67坏了本身

网友B:
也许是你本身那个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你本身那个就坏了

也有可能,但是最近修的机器证明最好不要换代用的,那天朋友修一台联想G400没有一样的,找了个代用的,作上去亮机了,但是上客户原来的I5三代CPU会报错,上赛扬的就不会报错,后来反复试多几个CPU确定是南桥问题再找回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关于带有是没有的时候才会想代用,一般手上有现成的,基本不用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带有是没有的时候才会想代用,一般手上有现成的,基本不用代用的

有时没一样的料就想找代用的,但是自己植珠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但是最近修的机器证明最好不要换代用的,那天朋友修一台联想G400没有一样的,找了个代用的,作 ...

还有啊,就算是亮了也不一定这就完事了,有的是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但是最近修的机器证明最好不要换代用的,那天朋友修一台联想G400没有一样的,找了个代用的,作 ...

那个不会,机器已经拿走有半个月了,没返修

网友:
表示学经验了,其他不知道

网友:
除非太急  一般我不会代换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SLJTV的南桥是HM70平台的.如果你换到原板是HM76或者HM77平台上面去的话 可以亮机 但基本上半小时掉电,上赛扬或者奔腾双核就没有问题.HM67换HM65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好比以前用945GM代换943GM是一个道理.新款桥珠子小,做桥的成功率也下降,并不代表不能代换.

网友:
没有试过代换的

网友:
DELL的代换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