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开机电流0.74 不动

楼主(2016-05-24):
华硕X88S
板号:F81SE V2.0
接上电源  待机  0.025
接开关按扭 电流上到 0.74安
电流有0.74安 电压应该 都有了   直接测PG信号

PG信号正常       实测显卡供电也有 1.05V
这是时序图

测得 时钟芯片  第一脚  CLK_EN 有3.3V  并且时钟芯片 周围小电阻两端 也有0.4V左右的电压  说明时钟芯片工作正常

接下来 就是南桥发给北桥的 N_PCI_RST#

PCI_RST 和   PLT_RST  都有  3.3V的电压~~~~

接下来  就应该  由北桥来复位CPU  按上面的时序 应该是  北桥同时 发送 H_PWRGD  和H_CPURST#  来复位CPU   但测得这两个信号 都 是 0V

671DX 北桥   968南桥  都换过  BIOS 也刷过   还是一样~~~~~~

求大神给个思路~~~~~~~
到这里不知该从何下手~~

网友:
有没有量一下,桥下面的电感,是不是有不通的

网友:
根据什么推断电流有0.74安 电压应该 都有了?查一下二次供电。

网友:
北桥的供电与时钟都正常,且要收到南桥的复位。

网友:
查查cpu 供电, 上次遇到一块 有个三极管坏了,缺3V 串一个电压过去就好了.

网友:
复位都没有,PCI的有了,个人感觉桥

网友:
这机北桥换好了吗,记得这个版很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电流大多不是内存就是显卡。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查看H_CPU rst#有没有跳变   我怀疑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复位前他应该是高电平,他是通过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跳变来复位的

网友:
点赞楼主查的好细心,望测过之后给个回复哈

网友:
如果在待机  开机  开机后这三个时段没有跳变,我怀疑是H_CPU rst#中间线路断了,楼主已经换桥

网友:
桥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查查二次转换电压吧

网友:
看看跑码了吗

网友:
应该是铁壳桥吧,难修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 。。我觉得你根据时序修吧  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