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秒杀24英寸液晶

楼主(2016-05-24):
秒杀二修机24英寸A0C液晶显示器:故障是用很长时间突然黑屏,按开关没反应,必须再插一下电源线又可看很长时间。

18768229867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无名小二 -2 你这是没事找事吗?发这样的贴子
夜已深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妹纸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yjwxfxte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sz321735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懒洋洋的小卷毛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半透明的墙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aytzh -2 借2分用用,待你补完帖子就还你。
小巧玲珑100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是不是写了一半??

网友:
怎么修好了的,修了哪里?都 不说一下

网友:
无厘头
让我们猜猜看你想说啥,显摆啥

网友:
这也算修复?肯定还会黑屏的。

网友A:
楼主请把帖子补充完整。如果我没猜错估计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那还不是要来回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把帖子补充完整。如果我没猜错估计是电容的问题

是刷写程序吧, 貎似是通病

网友:
是一个电容吧. 或者是按键.

网友:
这楼主几个看到他两个帖子都是说一半,我觉得这机子按键灯管,高压程序都有

网友:
问题现象解决方法都不说,莫非是来刷屏的???

网友:
LZ总是话说一半,想说又不想说,欲言又止,犹犹豫豫,有什么为难的?

网友:
有钓鱼的意境~如果人人效法~那不大乱了吗?

感觉就是问题求助,故意将标题写成维修完毕

网友:
前几天修道一个是换的灯管

网友:
这机器高压板 也爱坏 灯管接口都烧焦了

网友:
只说了一半。

网友:
用很长世间黑, 遇到过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温度高保护了吧

网友:
标题不清 内容不符 你是来秀的吗?

网友:
说一半啊。。。

网友:
楼主:内容补充完整,不然分会慢慢被扣完的。

网友:
楼主这样就算修好了?

网友:
这样给客户可以吗

网友:
不用说,肯定某元件怀孕了

网友:
电容滤波效果不好,或者是程序

网友:
说是秒杀,结果只是写了故障现象,你不要怪我扣了你1分。

网友:
话说一半就像 是拉个便便出一半一样,你自己不难受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傻了吧,,楼主写了一半就被这个刚修好的显示器炸飞了吗

网友:
楼主发帖还分集的?

网友:
楼主你这是不会发帖子还是你就这样再插一下电源线修好的,鄙视。。

网友:
你水平再高,多照几个照片,我们也能看得出,不过估计你都没开机维修,只是换了开关按键吧

网友:
获嘉?和拉条

网友:
大哥发的这是什么贴啊

网友:
最恨讲话只讲一半,电容问题也水贴

网友:
说话说一半 吊人胃口啊

网友:
过程在哪啊

网友:
兰州烧饼  这楼主咋尽发些没营养的帖子 上次看到个 液晶显示器一闪即灭的帖子 我兴致盎然的点进去一看  尼玛 就一句话“更换高压板”再配两张图片就完事了 这楼主肯定是烧饼吃多了

网友:
二修机 ?感觉很牛掰的样子  楼主必须把帖子写完成 你看那些年轻人都给你加负分了  哎   。。。。。。。

网友:
这么神秘。。

网友:
怎么维修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这帖子发了不如不发,发了不说完,这样被扣分了

网友(2016-06-23):
引用 网友B:
冠捷的就这毛病,灯管容易脱焊引起高压打火,有时候换高压板就能坚持一段时间,会返修的,最终还要换灯管 ...

lg的也很多,灯管脱焊,拆机以后正常,装机就不亮了。

网友:
看到了开头,没看到结局

网友:
这啥意思啊 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

网友:
我看楼主写的秒杀!应该就是让客户拿回去,等它黑屏就把插头来回的插吧!!

网友:
标题党要扣分

网友:
以前我碰上过一次这个问题把按键板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这帖子发了不如不发,发了不说完,

网友: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灯管问题的比较多点

网友:
不会是电容熳了呀

网友:
能想到的只有程序和电容了呵呵呵

网友(2016-08-12):
很纠结 过程在哪里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高压问题 看懂不用看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修好了吗?

网友:
可以补充到后面啊。还可以修改吧?

网友:
楼主只是上图了,没写过程。。。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