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3 自动上电 不显

楼主(2016-05-24):
故障如题 ,电流到0.79 LPC波形 一闪就没了 在此求助各位
自动上电

网友:
这现象是缺电压呀

网友:
先查CMOS电池,再查桥的待机,RTC电路。

网友:
测内存的条件,应该没有过内存。

网友:
lpc有波大概说明开始跑码 桥到ec基本正常 smbus有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