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465开机报警

楼主(2016-05-24):
可能是内存不过,那么多颗粒搞那个呀,不会都换吧,这个成本高的离谱了,大家谁有招,请教下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等外围条件,最后再考虑换内存,是板载内存吗?

网友:
这内存比较容易坏   最好用红外测温仪测测

网友:
用嘴,感温,要小心一点

网友:
先刷bios搞搞

网友:
啥方法都不靠谱,直接换靠谱,搞定了,换了8颗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