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41L无复位通病(待定)

楼主(2016-05-24):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之前也遇到几块这种板,也是没复位没修好。个位看官原谅我以前技术有多菜!!。有缘就是会碰面。前几天刚好有一块这种板,也是没复位。直接测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有1.2V。为什么是1.2V???很简单,因为他是由总线供电上拉!!但是,南桥收到的VRM_PG是3.3V。所以这中间会经过电路转换。见过一阵跑线,直接把OP91干掉后,亮机跑码!!

网友:
原来 是管子拉低了VRMPG  学习了

网友:
尹同学的技术,突飞猛进啊。同样是一起毕业的差距怎么都这么大呢?以后多多照顾一下

网友:
RT8802A   G41  加4个  N管  这种    2个  PG  2个  EN   懒得测  直接4个都拆掉!   修了一些了!

网友:
建议拆掉的管子坏的找个装上去 不装不稳定

网友:
没图纸 修这种板子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建议找个管子换上。

网友A(2022-05-28):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