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不出核显电压的福音

楼主(2016-05-24):
接机故障:
大短; 地球人都知道了“乌龟壳”
CPU供电上管坏了(建议换一对吧)
判断方法共3个上管上面两个CPU主供电,下面一个CPU核显供电,一个一个上管拆,拆后测上管相连电容,正常值在4XX
第二个拆了发现不短了。
开心一刻来了;
上速显;电流上到0.7A
悲剧开始了;
CPU供电1.15V  核显供电0V,不想找图纸了,直接将CPU主供电辅IC拆下来和核显辅IC对换,故障依旧

上检测卡,跑56.(此机上检测卡需要自己连线)

测试发现核显电压无。通过跑码确定主机己经运行,只是认不到显卡而己
核显电压需要过内存,CPU供电IC又收到第二次波形

先刷个BIOS,依旧
看网上说加焊CPU座,依旧
想想,这查下去不知道到何年马月
直接飞线吧。以前独显改集显就样搞过
试试,不拆上下管直接飞到核显供电下管D(就是“乌龟壳“的壳上),不行。
把核显供电上下管全拆了,直飞。OK了,有图有真像。
呵呵附送个图纸+自己备份的BIOS
说明一下,图纸是独显的。BIOS是集显的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
对了。飞线线要粗一点。电流有点大

网友A:
换不就好了嘛,这样子搞

网友B:
这样也可以,风险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不就好了嘛,这样子搞

换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风险大吧

这样没有风险,电压选对就好

网友C:
核显供电0.5V左右,你是怎么取得,人造分压电压过去的??

网友:
呢这个估计是驱动芯片条件没满足  不然拉电压过去不可能亮的

网友:
楼主,这个飞线飞的好霸气啊

网友:
集显是0,。45V你飞的是多少点电压呢?

网友:
这样用两天会不会烧了、、这款烧CPU不是很多嘛

网友:
看着一个比一个牛啊,学习中

网友:
飞线可能要返修了

网友:
CPU供电直接飞到核供电上面去 不做降压处理 强悍!~

网友:
这样飞线不稳定吧,相当于你把原来本身的电压屏蔽了,借别的相同电压过来给它用,这样会不会用一段时间还会出别的问题啊,楼主,

网友D:
核显正常工作不是0.4V左右吗,这样飞个1V左右会稳定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厉害!

网友:
这个估计要返修,认真的。

网友:
楼主牛X啊  这样都可以

网友:
楼主这样子搞,稳定不?

网友:
手上的一个B470 一相供电烧穿了 改成另外一相供电 进系统蓝屏 所有管子芯片都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真心烧坏的多

网友:
虽然显示了,楼主可以摸摸那根线估计烫的很,但愿不会返修

网友:
我还是 感觉 慢慢 查原因的好,走这捷径,乌龟壳 烧U

网友:
核显的电压是0.4~1.2,刚开机时0.45,工作是0.9左右,飞1。1是没问题的,我也这样飞了,但是死机,我得是独显

网友:
我前天碰到一个B470E的这样飞线没用,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换乌龟壳。

网友:
去年有个帖子 就这样高了 !说明可以这么弄的 !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要是返修时候发现U烧了就玩大了

网友:
这个飞电压试过几台了都不行 都是可以亮机 但进系统集显驱动驱不上 之类的问题 没一个是可以正常的

网友:
集显0.45左右,飞线1V左右。电压高出一倍多,这样也行

网友: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很容易烧机器的吧。

网友:
这样飞线的电压不是有点高呀。

网友:
核显的上下管 有没有在换一组试试 有可能原来的没有换好 拉电压能正常 说明 还是芯片 这边的问题

网友:
厉害,胆子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显供电0.5V左右,你是怎么取得,人造分压电压过去的??
人造的有啥用?不用电流啊?

网友:
这样也行吗。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也用这种方法试下

网友:
这款机器病太多了,大问题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集显主板,亲。无集显供电

集显还要单独供电吗

网友:
过段时间,看看楼主有没有返修

网友:
感觉不稳定。。。。

网友:
想问下,你给集显飞多少V的

网友:
好霸气,楼主从哪儿借的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会用,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显正常工作不是0.4V左右吗,这样飞个1V左右会稳定吗

稳定,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这么做只能忽悠一时  绝对过不了多久就要反  而且有可能烧CPU呢 要做长远生意呀

网友:
这样也可以,NB

网友:
这个飞线不一般!

网友(2016-06-28):
最后告诉大家,跑鲁大师跑显卡时不正常,应该是电压太高的问题

网友:
改集显也是没有办法哦

网友:
什么玩意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求是否返修?另外集成显卡驱动能打上吗?

网友:
打上了,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飞了几V的电压过去

网友:
这样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