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750C-I7维修过程 可以有争义,可以讨论

楼主(2016-05-24):
         前几天接同行一台二修 战神K750  故障现像 能开机 进PE或进系统 不到半分钟 就掉电重启 重启可以亮机,接着继续关机重启,拆开机器,发现上家加焊过显卡 和桥 没动其它地方, 按经验,我先查了下开关电压,和RTC电路,都正常  就开始走弯路了 我用风枪吹了下南桥,居然可以进桌面了  这 是要捡死鱼的节奏 上BGA加焊桥,不得不说这蓝天做的主板 和三星真有得一比,还没到最高温度,板子就开始变形,怎么做都做不好 刚好手上有料板 取了桥重植   换完南桥 机器正常 找部电影拷下机,不到10分种,又开始重启了  用示波器打了下所有电感的电压  发现显卡供电 波型不是很漂亮 战神系列机器显卡都是很牛 会不会是显卡供电不良 引起的掉电   找个台机电容加上去试下,情况还是一样 看来不好玩了,对着图纸发了会呆,灵感来了 公共点如果不正常 也会引起掉电重启,你们猜怎么着  机器亮机时PQ5   PQ35G极 都是19V  拷, 什么情况 保隔都没过,居然能亮机  一路追查过去,发现问题出在PU4 OZ8681怎第一脚上  第一脚是充放电芯片主供电,受控PQ81  PQ81又受控PQ82 实测PQ82 G极LOT6_CHG 这个信号为0 肯定不对,要想公共点正常,这个信号要为高,拉低PQ82 导通PQ81 OZ8681 得到供电后,9脚输出高电平导通PQ45  公共点才会完全导通,追查LOT6_CHG来源来自EC 蓝天主板修得少,真不知道 EC 是在满足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LOT6_CHG  论坛上找一圈  没有明确答案  刷了BIOS  换了EC 故障一样,因为手上有一块差不多的料板,所有不用担心EC 有没有带程序BIOS 在网上买的 确定是好的,不过开机画面改变了,不介意的话 改天再传上来,情况还是一样,又没思路了  其间怀凝是不是EC 发出来,被后面什么拉低了  拆掉EC 这头R695  R696  PQ81 PQ82 一阵狂拆后 还是一样,看来确实是EC 没有发出来,拆过的地方又搞个图片上来,听说传的图越多 分加得越多 哈哈,大伙别介意呀, 修到 这个时侯,机器己死大半了 无聊就开着电脑让它自己玩吧  哈哈 多重启几次 电流停0.3不动,这是什么情况,赶快拿起表一阵狂测,CPU 供电没   桥的25M 没起振   8系列时序真不是很懂,就按着6系列来修 吧  桥25 M 要起振    除去供电 BIOS  还有一个PWROK 追查来源,U38 是一个门电路,这款机器 所有RST前的重要信号 都做在这个门芯片时,实测U38  8脚没有电压  U38 9脚DELAY_PWRGD3.3V   10脚ALL_SYS_PWRGD 0V  U38 4脚 PCH1.5VS_PWRGD 0V   5脚+V1.05M_POERGO_AND 3V 追查 PCH1.5VS_PWRGD  来自PU1  1.05V供电PG   反复按开关  PU1 供电 开启都正常,偶尔电流上不去是,这个电压没有产生   PU1 是一个内部有MOS 管的芯片  料板上也没有芯片  先加焊下吧,加焊完后,试机每次都能亮机 也不重启,EC 正常发出3。3V 的 LOT6_CHG   现在就是有争论的地方  因为前面拆过PQ81 PQ82  装上去的时侯,可能是装错管子了,PQ81 还是没有导通,公共点还是没有导通,但这个时侯 电脑是不会重启 看电影试过20分种左右   也就是说此机就算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只要不是玩大游戏 电脑可以正常工作,还有这个LOT6_CHG 信号不正常不影响 上电,后来换上OK 的PQ 81 PQ82  公共点正常产生,试机一下午 没有出现重启现像 唉  怎么到最后上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我的图片呢

网友:
有图才会来真像

网友A:
这个保护隔离跟K650C一个样的,在一编帖子中我也说过LOT6_CHG这个信号,图纸上也有标注的。充电时为高,电池拆除不充电时为低。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186-1-1.html

网友:
看了两遍,分析很细。LOT6_CHG信号,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护隔离跟K650C一个样的,在一编帖子中我也说过LOT6_CHG这个信号,图纸上也有标注的。充电时为高,电 ...

我编辑了很多图片怎么都看不到啊,还有LOT6_CHG 这个信号,我修好机器测试过,不管上不上电池,都为高。不为高时 保隔就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编辑了很多图片怎么都看不到啊,还有LOT6_CHG 这个信号,我修好机器测试过,不管上不上电池,都为高。 ...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信号是在按开关后发出来的,和装不装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编辑了很多图片怎么都看不到啊,还有LOT6_CHG 这个信号,我修好机器测试过,不管上不上电池,都为高。 ...

待机状态没电池都是高吗?指没触发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没电池都是高吗?指没触发前

对,
如果不为高,保隔过不去,客人拿来修的时侯,电池是坏的,就没有电池在 我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没电池都是高吗?指没触发前

在没电池,只有适配器时,不按开关是低   按开关后 才为高

网友:
这是你在7楼就的〉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信号是在按开关后发出来的,和装不装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没电池,只有适配器时,不按开关是低   按开关后 才为高

所以就是对的,这信号是GPIO定义,新机器的设计思路为了更节能。
通过I2C总线监测电流,来调节需不需要大电流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