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分析维修

楼主(2016-05-24):
前两天接修联想Y450笔记本一台。故障开机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四五分钟后掉电,看电影20多分钟不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风扇飞线,供电取自CPU核心供电下管控制极.(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别认为用万用表测到5V就可以飞,小心风扇功率高或损坏造成核心供电异常,如需飞线改常转,懒人大法为板子同面取USB供电)

换新风扇,风扇自检转,然后停转。进系统后,风扇就不在转,一会掉电。排除风扇自身问题。依旧使用旧风扇飞线接USB口供电,转速虽快,依然掉电。以为风扇功率过高拉低5V,虽找电阻一个200Ω以下,风扇转速正常,且无大噪音。但依旧掉电。

想捡而修的便宜,看来是不太现实的。

全拆机时发充放电小板地线断,补之,说不定会好(不太现实)。补完后,上电,掉电。

机器不好拆,拆卸需仔细。上家没打多少螺丝,不少螺丝没装。并且另一块产生1.8VSUS和+1.05V的电源小板根本就没插好,然后插好,并打上固定的螺丝。开机,未打开鲁大师直接测,而是先看了十几分钟的电影,以为好了。关掉电影开鲁大师,瞬间掉电。

继续排查原因。

本着先简后难得原则进行分析。既然不定时掉电,并且是开测试程序掉电,那么无非和温控,和供电有关
那我就先断断段!!

正好关键电路可以全测并断开。

查位置图找到D1,

板子上D1未装,但是测D1焊盘二脚电压正常。想着断开未果。

遂找温控芯片U30,找到

位置在CPU座附近,拆掉Q16。断掉温控。

开机测试,开鲁大师并没掉电,风扇接接口风速调速也正常了。

开始装机器。装完后,发现风扇又是开机检测转,然后进系统温度飙升也不再转。怀疑可能由于某个外设引起的。遂利用逐步添加法,一步一步的测。最后发现罪魁祸首
UPLOAD ERROR:500 ,怎么上传图片会显示这个呢??

是上面的音量触摸控制小板造成风扇不转(拆掉不要)X宝价格也很便宜8元。

维修过程就是这样。详细的关于HWPG分享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8169-1-1.html
因为没有办法在原基础上继续编辑。所以重新发一贴。版主勿怪。如需要,请留言,我删除。。(也求加分,以鼓励我这个维修小白)

网友:
这还是小白啊这已经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
写的挺多  思路也不错

网友:
逐步排除,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上面排线小板引起卡logo的

网友:
是半个大神了 绝非我等小白

网友:
掉电故障,有时候不好修啊

网友: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

网友:
Y450掉电我们修到的是小板子上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2018-08-28):
这个机器我遇到的掉电都不用拆机的 直接后盖拿掉加焊小板就行

网友:
我在想拆掉后温度到100度是不是机器都不会掉电。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不错,楼主修的太好聊,厉害,服你聊呵呵

网友(2020-06-09):
看了楼主的理论很长知识呀

网友:
这个机子好几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