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 不跑码+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6-05-25):
主角:M5A78L LE今天闲来无事,清清板子,好多都是不跑吗,想想都头疼,没办法,我们做维修赚的就是这钱,要不然客户也不会找我们!!
不扯了,进入正题,如图

就是这块板子,不跑吗,根据AMD的上电时序,测一遍内存供电

VDDA25

CPU供电

南桥供电

北桥供电

南桥1.2SB

等等 PCI-E时钟

CPU时钟

PCI-E复位

IDE复位

前置面板复位针

32.768KH
Z

既然都正常,南桥的电源好,就不测了,既然能复位,就测北桥的PG吧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0.3V ,不正常,找到上拉是通过822,测前段

也不正常,跑线,连到这里是通过北桥的1.8V供电上拉的,这里没有电压

肯定不正常, 测这个芯片的条件,其实就是个线性稳压器LDO而已,3V没电

实测 ,跑线连到了这里,断线

飞好线,出来了   1.8V也出来了

北桥电源好也出来了

已经跑马

已经进PE

,别高兴的太早,进系统测试,鼠标不能用,晕死!!!!
打值

原来是这里断线

,飞好线

OK!!,发帖不易,总结还是我太大意了,没有测这个1.8V的供电,如果测到这个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主要是这个板子,没遇到过1.8V坏的,算是个教训,还有个也是这个板子 ,开机点亮一会儿就死机,也是浪费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死机的时候 CPU的时钟没有,果断换时钟芯片,还会掉电,换完时钟不掉了!!!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有问题,时钟有问题,会掉电,,今天又修了一块

GA-F2A85XM-DS2,这个板子是朋友从外地发过来的,说是他搞了通病,没搞定,电阻还丢了

!!!!图片就传到不让上传了他说是,查通病IO检测12V有问题,引起的掉电!!!到我这里,找两个电阻算一下,一个 10K,一个2K,正好是2V,可是苦苦找不到这个2K电阻,最后找到了一个2.05K的电阻,差不多,装上了,这才恢复原故障,掉电,秒掉,并且不能再次触发,主板保护,测量全板供电的对地值,没发现明显短路,强制上电,发现这个5V检测电路有问题,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成了2.5V肯定不正常,拆掉测量有正常,再次装回去,OK,应该太靠近螺丝孔了,导致这几个电阻在装机的时候螺丝刀给干上去造成的虚焊或者是螺丝上的太紧造成虚焊!!!重新焊接OK,进系统测试没问题!!发帖不易,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加点分把!!!

网友A:
继续上传,这是12v的位置

这是5V检测端

这是点位

就是这两个电阻

网友B:
我还是新手,看到楼主大人的一步步排查线路。觉得好x

网友C:
大神啊, 时钟 和晶振 都是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D:
楼主牛XX我是新手还得学习

网友:
昨天刚好也修到一块M5A78L LE,开机掉电,按桥不掉,给客户换了新的,坏的收起来了,等上了BGA一起处理

网友E:
思路很清晰。。技嘉的我很少修要向LZ好好学习学习加分支持下

网友F:
勇弟好厉害,差不多赶上我了

网友G:
勇哥   好厉害啊!只能说全是秒杀的

网友H:
赞一个!那个断线的华硕的3.3v是不是也是内存spd啊?

网友I:
张胸技术提升很快啊。。我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张胸技术提升很快啊。。我要多多向你学习,,,

一般一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 时钟 和晶振 都是用万用表测的

我有波波,不是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XX我是新手还得学习

共同努力,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清晰。。技嘉的我很少修要向LZ好好学习学习加分支持下

技嘉我修的也少,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勇弟好厉害,差不多赶上我了

兵兵,幸亏你不是这个冰冰

网友:
我是思路基本上用完了,再就是耐心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勇哥   好厉害啊!只能说全是秒杀的

谈不上秒杀,水平有限,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那个断线的华硕的3.3v是不是也是内存spd啊?

是的,第一个也是SPD供电,不过我是反推了,浪费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上传,这是12v的位置

鼠标哪根线断了

网友:
截图很明白,数据和时钟线

网友J:
都没去实地技术怎么这么厉害,我现在换件都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那个断线的华硕的3.3v是不是也是内存spd啊?

就是SPD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没去实地技术怎么这么厉害,我现在换件都困难

谈不上利害,我是小白

网友K:
有个主板是电源好信号,IO发给南桥的同时,也发给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謝分享信息和實踐知識

光嘴上说说,没有实际行动,这叫感谢么???真的要感谢就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有个主板是电源好信号,IO发给南桥的同时,也发给北桥??

先加分,再告诉你,也不加分就在那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先加分,再告诉你,也不加分就在那问

分已加,告诉小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分已加,告诉小子吧

不同的芯片组不同的时序,你说的应该是IO发出PWROK,一路送到北桥,一路送到南桥,这是英特尔的双桥架构是这样,AMD不是这样,都是由南桥发出,北桥是废的,不参与时序,南桥得到供电 时钟 PG 并且 32.768KHZ和第二个待机电压正常之后,先发出 LDT_PG给CPU,然后发出一级复位A_RST#平台复位,给IO,然后发出LDT_RST复位北桥和CPU.

网友:
灌水啊!!看来要给管理员说说了,分都不舍的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芯片组不同的时序,你说的应该是IO发出PWROK,一路送到北桥,一路送到南桥,这是英特尔的双桥架构 ...

谢谢了嗯,学到了东西,AMD的主板不常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M:
IDE复位
是什么???

网友M:
请问北桥的pg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IDE复位
是什么???

不加分,还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北桥的pg你是怎么测的?

想知道就加分,我给你道道

网友N:
高得不能再高了,谢谢

网友O:
那个3v 应该是sdp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得不能再高了,谢谢

你这是灌水么??要不我去找版主谈谈

网友A:
引用 网友O:
那个3v 应该是sdp断线吧

虎子,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好眼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子,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好眼光

因为在内存槽子附近

网友A:
这个如果按照常规思路来修的,应该是秒杀了,我的偷了懒,就是没测这个北桥1.8V供电,也没有测这个SPD供电,这个3V去到了,这个线性稳压器的,所以条件不满足,就不输出1.8V,不输出1.8V供电,北桥电源好就得不到上拉,得不到上拉,就没有北桥电源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按照常规思路来修的,应该是秒杀了,我的偷了懒,就是没测这个北桥1.8V供电,也没有测这个SPD供 ...

楼主理论v5 我一般都是修简单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楼主理论v5 我一般都是修简单的故障

别这样说,虎子,我是小白,不能跟你们这些大神比,好了,不扯了,洗洗睡觉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这样说,虎子,我是小白,不能跟你们这些大神比,好了,不扯了,洗洗睡觉喽

好吧 洗洗睡觉

网友P:
技嘉这块主板的通病就是触发秒掉  然后就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技嘉这块主板的通病就是触发秒掉  然后就不触发了

看完也不加分,不厚道

网友Q:
修的甚好。堪称教学贴了。加分

网友R:
那个鼠标那个断线是5V电压的吗

网友S:
技术好的没话说!就楼主这手艺..基本上都能搞定 羡慕!!!

网友:
我是新手还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个鼠标那个断线是5V电压的吗

你有没有看帖,我这个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S:
技术好的没话说!就楼主这手艺..基本上都能搞定 羡慕!!!

那还不加分

网友:
你又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T: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 技术杠杠的

技术一般,觉的可以就加分吧,不要光嘴上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的甚好。堪称教学贴了。加分

一般一般,我只是小白,还有好多问题搞不定

网友U:
这帖子 应该精华 含金量很高   楼主辛苦了  谢谢你的分享 让我们学习了 许多

网友V:
思路明确 北桥的PG还真的没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U:
这帖子 应该精华 含金量很高   楼主辛苦了  谢谢你的分享 让我们学习了 许多

我看是成不了精华了!!!!还是前辈识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V:
思路明确 北桥的PG还真的没测过

那还不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加分,支持一下

等级低只能加1分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成不了精华了!!!!还是前辈识货

现在 版主不怎么拉进精华了  都是系统加入精华
你这个会精华的  过一两天 晚上 12点多  系统会加入精华的  猜的没错 今晚12点  就精华了
我骗了好多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 版主不怎么拉进精华了  都是系统加入精华
你这个会精华的  过一两天 晚上 12点多  系统会加入精华 ...

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真是好贴呀 , 有图有文的 真详细,斑竹给加分吧

就等着你加分呢,支持一下,来点实际行动吧

网友X:
新手学习2个月的我到今天一块板子都没学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X:
新手学习2个月的我到今天一块板子都没学会啊

正常,你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网友Y: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啊!

就是还高手,只能说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新手,看到楼主大人的一步步排查线路。觉得好x

还楼主大人,我是小白,你也可以做到的

网友Z: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一部一个脚印,让故障无路可逃,厉害!

网友AA:
挺清楚不错,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层主讲讲学徒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前辈给我们这些小辈传教传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一部一个脚印,让故障无路可逃,厉害!

一般一般,我还有很多问题搞不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挺清楚不错,又长知识了

最近整天都在修不跑吗,所以就发了一些经典故障

网友:
楼主修台式机的牛人啊,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顶一下。

网友:
技术过硬 佩服

网友:
那就加分支持一下比嘴上说好

网友:
看着是不错就是
看不懂啊

网友AB:
华硕那个是通病    华硕 M5A78L LE主板不跑码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92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楼主分析的很给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B:
华硕那个是通病    华硕 M5A78L LE主板不跑码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921-1-1.html
(出 ...

我可是没搜通病,因为修板不能整天想着通病,这有可能不是通病,也可以说是这是所有板子的通病,内存的SPD供电线烧断!!只是这块板子的SPD供电和很多后级电压用一路电而已,所以才会造成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是没搜通病,因为修板不能整天想着通病,这有可能不是通病,也可以说是这是所有板子的通病,内存的SP ...

我知道,很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AC:
M5A78 L LE的通病,其实你首先测内存的SPD电压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M5A78 L LE的通病,其实你首先测内存的SPD电压就可以秒杀了。

我想问的如果通病是谁总结出来的,总结通病那个人呢,是不是也是照搬照抄,如果通病过后不行呢,这板子还修不修,我的原则是先修,如果真的没思路,且条件都测完了,才找找通病,更何况这不算通病,SPD线烧断而已,要说真算通病,那么每个板子都有这个通病,我遇到的不管什么板子,这个SPD都爱烧断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不错,掉电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修台式主板蛮 厉害的么

网友:
思路如此清晰 一气呵成 楼主威武

网友:
不错。丝路清晰。有头徐

网友:
说实话修了5年的笔记本,主板真的不会,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
精华  下次三翻四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