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con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6-05-24):
batcon是什么信号,我在百度查了下说是控制器,是EC发出的,它是发给谁的,什么作用

网友:
bat一般是指电池,是不是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cmos电池的接口

网友:
BAT=电池
CON=接口

网友:
应该是连到电池接口的吧?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月饼大神给你回答的多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