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不显 8声报警秒杀多台

楼主(2016-05-24):
1.显卡芯片AMD0809000坏的最多,必须更换新的.换了机本上都能好.
2.本机不显,外接VGA可显,把本机屏幕重新插好即可显示.
3.维修后7声报警,不显,一定要把蓝牙装上就显示了.
芯片

网友:
第3条应该是休眠开关小板而不是蓝牙吧

网友:
哦,那个是休眠呀!我也以为是蓝牙!

网友:
原来是休眠!!!

网友:
正解 那是个LID小板 在N5110上面不插这个小板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试过多台;

网友:
来自: 中国
AMD的通病,换改良的

网友:
m5110常见显卡故障 重植有时也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