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NP-Q470CH 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 不触发

楼主(2016-05-25):
SAMSUNG NP-Q470CH板号 XIDAN-14 Rev 1.2 BA41-01938A
I3 3110M SR0T4 2.4G 笔记本CPU 三代
独显 N13P-GL-A1
BD82HM76
EC MEC1310-NU
25Q64BSIG BIOS版本 P04RAB

       三星笔记本拿到手插上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是0,你没看错:是0,反复插拔插头、偶尔看到电流上到0.6就马上跌到0,待机电流是0的情况如果不是插口开路就是公共点没有产生,或者公共点产生后瞬间消失,拆开机子(三星这款机子是揭开D壳的),主板的正反面都很干净,没发现烧的元件,各电容的颜色也很洁白,想用肉眼判断哪个元件坏是不可能的了,论坛上开始找图纸,看到连饼神也在找这款图纸,然后再去淘宝上问各商家,都说只有BIOS,彻底绝望了。好吧,盲修!
       量公共点无电压,充电芯片采用BQ24735 丝印是BQ735
BQ735=BQ24735=BQ24738=BQ24725=BQ725=BQ25, 芯片手册上介绍:
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实测有18.46V,
给6脚分压得到2.4-3.15V的电压(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实测有2.8V正常,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实测有6V很准,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极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这时测4脚为0,无24V高压输出,证明可能是此芯片坏又或者是后级过流或者有场管不良。到了这里很多人会去换BQ735, 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以前修过一台华硕的Y581c 板号:X550CC REV.2.0 也是换了好多个BQ725都不行,还因此和淘宝商家吵了架,后来才知道是自己错了(保隔的N管不良造成,拆下量又量不出是坏的,打值和好管一样),主要的原因不是芯片坏而是芯片有过流过压保护所以就不产生24V的ACDRV来导通隔离保护管,公共点也就测不到电压。

       断电公共点打值只有0.007,怪不得芯片会保护起来,这芯片设计得好,过流和过压都会保护,要是在以前的设计方式早就有东西烧得很明显的了;

上图标示的红字都很清晰,大家修到时可以参考下,触发开关也标记进去了;
       准备19V烧机,调到19V 1A,烧机前先把第二个保隔管出端公共点前端的检流精密电阻吹下来,隔开前级,因为前级是没问题的;为了安全起见顺便把CPU也卸下(防止万一有上管击穿呢),这个U目前的价格至少也在360左右,烧不起啊;

发现同一面的右上角有个小贴片电容烫手,拆下一量果然是0.009,这时公共点二极体值为0.444正常,此电容拆除就可以修复了,不过强迫症作怪还是换上了一个台式机主板CPU供电附近的小贴片电容5UF,待机0.011正常了(先是0.017然后稳定于0.011),触发后电流1.3亮机,稳定于1.5,修复。

提取的原机BIOS 没处理过,有可能需要自己分离合成,25Q64BSIG BIOS版本 P04RAB
SAMSUNG NP-Q470CH 板号 XIDAN-14 Rev 1.2 BA41-01938A N13P-GL-A1 BD82HM76

 会员2974632元2023-2-2 20:56
 会员12857972元2022-11-22 13:11
 会员6062302元2022-10-30 15:11

网友A:
最怕小电容哈,搞死人了!

网友B:
最讨厌小电容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怕小电容哈,搞死人了!

小电容挺可爱啊,一烧机一摸就可以收钱了,花的时间不多,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故障的,很幸运才碰得上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小电容不正常了

其实这种电容很可爱,故障点不难找,摸摸哪里发烫就基本是那了。

网友D:
无图分析得这么详细,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图分析得这么详细,真不错。

谢谢您这么慷慨的加分,修起来就着迷了,强迫症作怪。

网友E:
短路的机器一般都是送钱来了,呵呵,

网友:
讨厌小电容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这么慷慨的加分,修起来就着迷了,强迫症作怪。

充电芯片分析得很好,你经常在板上标注阻值、电压的,常常在你的帖子中看见,对大家修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参考。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的机器一般都是送钱来了,呵呵,

一开始还真没想到是短路,因为待机电流为0,短路一般情况是大电流

网友:
路过,加分支持下!共同进步

网友E:
现在好多机器后级共公电压短路不会是大电流,比如SONY的,

网友F:
我想问一开始量公共点会短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小电容挺可爱啊,一烧机一摸就可以收钱了,花的时间不多,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故障的,很幸运才碰得上一个!

烧鸡有风险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烧鸡

网友:
楼主没图纸还能讲的这么详细  赞一个

网友:
呵呵,这个写的这么神乎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机器后级共公电压短路不会是大电流,比如SONY的,

对,他们设计的电路保护作用很好,做工精良。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开始量公共点会短的吗

一开始就是短的,不过看电流表没想到

网友H:
这个烧机法有风险,设置19V、1A这样好吗?恐怕会烧毁线路,造成断线。

网友:
烧机大法就是好,又是送RMB的机器

网友:
高手 赞一个

网友:
可以,非详细

网友:
楼主厉害,每个人都这样发贴,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了,顶

网友:
无图也能修的这么好,厉害 。

网友:
我搞的话,看到19V 直接烧鸡,公共点烧鸡一般不会有什么,3 v 5v 烧鸡就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的充电芯片工作原理分析的很到位,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I:
看来你是装机号了  本来想让你测下 待机供电IC  51125   13脚  阻值是多少的  之前修到个Q468 这三星机子  主板和你这Q470一样的    我那机子故障也是古怪又没图纸  51125    13脚  线性开启  没有电压  断线发现后也没有  又没图纸 跑线路又跑不出来

网友:
大电容短路还好找,小电容才不好找

网友:
楼主没图纸修成这样真不错。三星的还没位置号。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是装机号了  本来想让你测下 待机供电IC  51125   13脚  阻值是多少的  之前修到个Q468 这三星机子   ...

赫赫,当天晚上就拿回去了,写贴是在后面,这机子的3 5V待机是新的时序,触发后有一下就没有的,所以你测不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J:
何班语不惊人誓不休啊

网友:
这个板子我这里刚好有一块

网友K:
BQ24735修到过几台,,,第二个隔离管损坏,不过也遇到过一台也是三星的死活修不出来,最后废掉了保护隔离直接用电源了!

网友L:
这BQ充电芯片现在大显神通,连仁宝的主板现在也不需要“点火”了。

网友:
大写的牛逼啊!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何班语不惊人誓不休啊

是杨兄是吗,看你说得,哪里有,字里行间都是实实在在,低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BQ24735修到过几台,,,第二个隔离管损坏,不过也遇到过一台也是三星的死活修不出来,最后废掉了保护隔离 ...

你是说保护隔离的两个管直通?不过滤也行?我倒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BQ充电芯片现在大显神通,连仁宝的主板现在也不需要“点火”了。

这位兄弟说得对,点火回路也是为了防过流,既然这充电芯片都可以做到了,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
一开始没有打公共点的阻值吗?

网友:
强迫症赞一个.每次我补电容都会被同事鄙视一番 呵呵

网友:
修的的确不错 啊

网友:
这个太牛逼了

网友:
没有图纸还能够详细的分析电路,真是很佩服,好好给你学习这种执着精神。

网友:
老师傅就是牛啊。。。。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子    用了3分钟给秒了

网友:
昨天遇到跟你一样的机子   用3分钟给秒了

网友:
分析的清楚,小电容做怪

网友:
无图修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就是考验耐心和思路啊,楼主真的很不错

网友M:
明知19V保护还敢调19V烧鸡,艺高人胆大。 我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知19V保护还敢调19V烧鸡,艺高人胆大。 我服。

哦,看错了是1A的电流啊。I'M sorry

网友:
楼主的教程贴写得好,继续

网友:
电容问题 又能捞一笔了

网友N:
楼主走了个弯路,按我的习惯,先测公共端有没电,没电再打阻值,阻值正常了再查电路

网友O:
19V烧机是不是太冒险了点,用5V慢慢往上加不行吗?

网友P:
楼主功力扎实,无图无点位都修的那么溜,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又是小电容作怪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谢谢交流,多发帖,多看帖

网友Q:
为何三星的主板都长这么丑呢

网友R:
我今天修到个进水的X455LJ的因为没有图纸,只有点位,我发现也是用的2个N沟道的隔离管,要导通的话一般要G极为25V左右

网友R: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机器后级共公电压短路不会是大电流,比如SONY的,

从最早的仁宝点火回路就是哈哈。

H55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这个烧机法有风险,设置19V、1A这样好吗?恐怕会烧毁线路,造成断线。

我一般调电压,如果是大短他自己会限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一般调电压,如果是大短他自己会限流哈哈

牛人。。。。。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对,他们设计的电路保护作用很好,做工精良。

真TMD稀奇 这个保护, 仁宝的 点火回路 都不至于 0电流, 你这个机器厉害。。。。公共点短路居然没电流。。。。 厉害厉害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从最早的仁宝点火回路就是哈哈。

我学笔记本晚, 现在我看好多仁宝机器都不用点火了。。。。老机器 点火 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学笔记本晚, 现在我看好多仁宝机器都不用点火了。。。。老机器 点火 比较多。。。。。。。。。。。

当年最经典的F41点火回路看的懂犹如吃了人参果

网友:
新笔记本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走了个弯路,按我的习惯,先测公共端有没电,没电再打阻值,阻值正常了再查电路

是啊,如果是以前大电流的话我就先想到公共点大短,可是我一上电电流为0,就没考虑先测公共点的阻值了,只是测了它没有电压,赫赫,下次学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19V烧机是不是太冒险了点,用5V慢慢往上加不行吗?

公共点这个位置本来就是19V电压经过的,CPU已拆下,内存已经拆下,没剩下多少值钱的东西了,拼一拼。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功力扎实,无图无点位都修的那么溜,加分支持一下。

饼哥教导得好,我只是比较走运,公共点大短的情况平时也很少碰到,遇上就等于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何三星的主板都长这么丑呢

我觉得三星的布局不错啊,很整洁,拆机也好拆,要是给你拆到以前的IBM就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今天修到个进水的X455LJ的因为没有图纸,只有点位,我发现也是用的2个N沟道的隔离管,要导通的话一般要G ...

对,电压挺高的,我修复后测了一下,24.86V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真TMD稀奇 这个保护, 仁宝的 点火回路 都不至于 0电流, 你这个机器厉害。。。。公共点短路居然没电流。 ...

其实这就是BQ24725 BQ24735 BQ24738系列充电芯片组成的保护隔离电路厉害的地方,当后级过流(大短)芯片马上停止ACDRV的电压输出,两个保隔管马上截止,瞬间完成一气呵成,所以电流就为0了,多好。

网友T:
你这个原机备份BIOS刷上会出现像开机慢这些故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有风险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烧鸡

为什么 千万别烧鸡

网友U:
楼主为什么换啦充电芯片再去测公共点呢?

网友:
要是我我就直接先测试公共点

网友:
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大短啊,,新手的最爱,讲的好详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原机备份BIOS刷上会出现像开机慢这些故障的吧。

在本机上就很正常,别的机子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为什么换啦充电芯片再去测公共点呢?

充电芯片没动,只是拆了个检流电阻,前后级分离出来互不影响。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楼主把芯片原理分析得这么好,实物图上用红字标注的信号、电压也挺详细,对其他维修人员修机很有参考价值,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小电容害死人,不过我喜欢烧鸡

网友V:
我遇到过一台cpu坏导致大短路的
英峰雪
如果是CPU核心供电的话,可能是上管击穿短路,电压直接加到相位,而CPU的二极体值很小,几乎等同于短路,相当于直接到地了,但如果CPU供电的上管没击穿的话,CPU可能是别的非核心供电有短路,这样的烧板还是很
详情

网友:
楼主不错啊,分析的。

网友:
楼主可以的 给个赞

网友:
思路清晰,讲的还这么清楚。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遇到过一台cpu坏导致大短路的
如果是CPU核心供电的话,可能是上管击穿短路,电压直接加到相位,而CPU的二极体值很小,几乎等同于短路,相当于直接到地了,但如果CPU供电的上管没击穿的话,CPU可能是别的非核心供电有短路,这样的烧板还是很冤枉的.

网友:
有些 小电容 怎么 烧都不出来

网友:
楼主细心啊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