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z77-m pro v1.01清BIOS才启动 维修

楼主(2016-05-24):
首先感谢 VTWX的神贴:“asus p8z77-m pro v1.01 每次要cmos放电才能开机”
我按照他的做法,直接去掉那个电阻,焊锡直连,开机显示BIOS损坏,系统15秒自动关机。
于是去掉直连,焊了个1K的电阻上去,搞定。
至于为什么是1K,我量了开路对地电阻是1.8K,手头找不到1.8K的电阻,刚好有1K的1/8W小电阻。焊上试试,好了。我没分数去下载“
华硕P8Z77-M PRO  R1.01点位图”,谁下载了,看看那个电阻到底多少值。

反正我用1K搞定。原先关机后就无法开机了,一定要断电,清BIOS,开机,进入BIOS后将设置好的BIOS值调入再重新启动才能用,我还特意做了根清BIOS的拨键连线,麻烦啊,现在终于搞定。

网友:
忘了发图:

支持 反对

网友A:
新问题:昨天晚上11点关机,断220V电,早上起来开机,BIOS自动清零,要进BIOS重新设置,拆下CMOS电池量电压,电压从3.2V将到2.9V。说明我选的1K电阻小了,应该是ROR205电阻的阻值是 1.0M ,这样CMOS电池不会这么快放电了。
不知道换上1.0M能否正常启动。反正我现在懒得换了,等拆主板时再说。正常使用时,220V不会断电,CMOS电池也不会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问题:昨天晚上11点关机,断220V电,早上起来开机,BIOS自动清零,要进BIOS重新设置,拆下CMOS电池量电压 ...

正常是要装1M的,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可以查下RTC的电容,很有可能是RTC电容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要装1M的,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可以查下RTC的电容,很有可能是RTC电容有漏电

没换电阻前,CMOS电池不会放电,只是每次要清BIOS才能启动,说明电容没漏电,我选的1K电阻小了。下次拆主板时将电阻换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张像你这样的不过不是你这个问题

网友:
店里有快这样的主板 放电可以跑完  保存CMOS设置 跑一段码后跑乱码 不亮机

网友:
我按照他的做法,直接去掉那个电阻,焊锡直连,开机显示BIOS损坏,系统15秒自动关机。 于是去掉直连,焊了个1K的电阻上去,搞定。焊锡直接会导致15S断电吗,15S断电不都是USBOC#的问题吗,和RTC有什么关系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