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 P8H61-M LX能开机 但不显示

楼主(2016-05-24):
Asus/华硕 P8H61-M LX能开机 ,CPU风扇也转,就是不显,CPU是酷睿I3 2100集成显卡的是不是CPU本身坏了,各位大神请指教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你加个独立的试试 inter的cpu坏的比较少

网友:
可能都没有跑码吧

网友B:
插个小喇叭 把内存拔掉 看看能不能报警

网友C:
这个机器挡内存代码和集显代码比较多,上个LPC诊断卡看看代码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个独立的试试 inter的cpu坏的比较少

谢谢!加了试过一样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个小喇叭 把内存拔掉 看看能不能报警

不报,谢谢

网友D:
供电信号你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信号你查了没有?

可能是显卡供电坏了有几个10R电阻只有4R,客户要求换新主板,当然我也是高兴的!

网友:
debug卡上去看看。不显示的问题多了。

网友:
主板那么便宜  直接换一块吧

网友:
不显示的问题多了。

网友:
诊断卡跑多少了  不跑码还是什么  不跑码就按照不跑码维修  供电 时钟 复位测试下

网友:
按照不跑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挡内存代码和集显代码比较多,上个LPC诊断卡看看代码在什么位置。

徐老大。lpc卡是不是那种插USB针的诊断卡啊

网友(2016-07-04):
这个板BIOS坏的有一些,CPU坏的不能说没有,试一下不就知了!

网友:
能开机?能上电??有复位不?

网友:
我也挡住了  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