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能想起来的几台机,

楼主(2016-05-25):
1。ASUS K43SD REV:5。0,开机电流于0.027A,测得CPU电压,集显电压都没有,断开95831的24P的电阻电流上到0。58A,CPU和集显电压都能测到1。1V,说明CPU供电部分没问题,问题出在前面
既然能开机,那I/O部分的,LID   AC-IN# RSMRST SUS-PG 。。。。都不用测了,刷BIOS也没见好,这是一修机,看来是HM65的问题了,脑海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机子比较多,挑好PCH四角的白胶后,就进干燥炉了

待机电流

2个钟很快过去了,拿出板来正想上BGA拆PCH重植,返到板的背面,插内存的地方,突然发现了点情部况,心里不免兴奋了起来,用刀片刮开一看,我的妈,直断线了,打开点位图一看,竟然是+3VM-SPI

接上线后,电流一下上到0。95跳几下到1。23a

网友A:
什么回事?我想编辑都编辑不了的。
图片之间我都有文字的,最后还有一个联想一体的高压板维修的图和文字也没了,想编辑一下,也不行。是我的网络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回事?我想编辑都编辑不了的。
图片之间我都有文字的,最后还有一个联想一体的高压板维修的图和文字也 ...

这个可能是太晚了,很多帖子是需要审核

网友B:
第一帖K43SD,上烤箱后直接通电试试,我估摸还是烤好了。
因为J2801是空位,断线不短线对他没影响,+3VM_SPI如果不能给到BIOS的供电,触发都不能完成。

网友:
估计也是烤好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都是秒杀啊!

网友:
楼主观察细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帖K43SD,上烤箱后直接通电试试,我估摸还是烤好了。
因为J2801是空位,断线不短线对他没影响,+3VM_S ...

非常感 谢你的加分鼓厉,同时你的指点让我受溢破多。

网友:
华硕板子容易发霉的不少,K43 不少是这样

网友:
楼主发的贴有点乱

网友:
这些都是送钱的机子,

网友:
图片的断线是到空位应该不会的呀。

网友:
G40是大短烧的CPU供电的电容吧,这个G40修过好几台都是烧CPU供电的好多CPU都保不住

网友:
J2801虽是空位,但这条线是有用的,因为它不终点线,是条中间线来的
看它的两个过孔

我连的线

它连通了D2801与BIOS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