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GHOST两次数据还能不能恢复出来

楼主(2016-05-25):
今天朋友给别人做系统,把桌面上的文件大概1G拷到D盘,拷贝完后没有打开直接做了系统,GHOST了两次,进桌面后发现D盘那个文件夹只有一个文件,用DG检测恢复,所有文件都打不开,还有没其他办法?急急急

网友A:
原来的文件在C盘,而两个ghost都是做在了C盘,所以数据难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文件在C盘,而两个ghost都是做在了C盘,所以数据难找了,,,

是难找,但是里面有合同,必须找回来,自己找回来的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难找,但是里面有合同,必须找回来,自己找回来的是乱码

难了,可能性不大了,以后引以为戒吧

网友:
覆盖了。。不好找了。。。

网友:
数据估计是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