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v不出cpu跟独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6-05-25):
华硕 k53sv rev 3.00待机.0.035
上电到0.128
内存供电,桥供电都出来。
不出cpu跟独显供电,求助。。

我是按时序修的,测量SUSC_EC#、SUSB_EC#   已有3.3V

按正常情况会产生+1.5v_PWRGD.但是我搜图纸上没有信,没地方测量。。

搜1.8V_PWRGD这个信号是有,但是也没有电压产生。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查了。还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1.5V_PWRGD 和1.8V_PWRGD

网友:
ec没有发出信号开启cpu电压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呢?

网友A:
6系列芯片组,桥供电正常,由到APWROK后,读取BIOS,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CPU输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控制电路降压产生CPU核心供电,请查桥的APWROK信号、PROCPWRGD信号是否正常,BIOS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慢慢查

网友:
查下信号,是不是南核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系列芯片组,桥供电正常,由到APWROK后,读取BIOS,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CPU输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 ...

CPU 只有vin 开启也没有。
开启信号是有ALL_SYSTEM_PWRGD这个转换的,1.8_PWRGD都没有产生。肯定没有ALL_SYSTEM_PWRGD

1.8v_pwrgd是不是在这里产生的?

这个芯片名叫 :up7706u8 2脚3.3v  4脚5v

三脚没有供电,查三脚。

+3vs过来。。要晕倒了,去的地方太多了。不知道哪里产生。。

网友:
先测下CPU供电的条件,

网友:
你要先打各大电感阻值,上电测各电感瞬间电压,分出那个有出,哪个没出。找没出的来下手。

网友B:
EC想要发出CPU_VRON,必须收到SUS_PWRGD和ALL_SYSTEM_PWRGD。
图中+1.8VS不出,查到芯片供电不正常,+3VS一般是+3VSUS转换过来,点位查到是PQ9107转换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先测下转换后级的阻值。

网友:
有图纸了,相信楼主能解决的,换一个角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想要发出CPU_VRON,必须收到SUS_PWRGD和ALL_SYSTEM_PWRGD。
图中+1.8VS不出,查到芯片供电不正常,+3VS ...

我顺着你的往下查。

这个管G是从+12VS过来的。。再往下查。

我不知道有没有查对。是不是这里产生的?

网友B:
嗯 这复合管好像是126为N管,345为P管,具体查阅参数,测56是否为低?条件正常不产生+12VS就换了。

网友:
插CPU芯片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这复合管好像是126为N管,345为P管,具体查阅参数,测56是否为低?条件正常不产生+12VS就换了。

5.6脚是为0V。但我不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6脚是为0V。但我不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

管上有丝印的,百度查找这管参数,或者直接料板换之。你参照一下K42JR的电路来参考一下+12VS的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上有丝印的,百度查找这管参数,或者直接料板换之。你参照一下K42JR的电路来参考一下+12VS的转换电路

非常感谢,广州迅芯科技的帮助和指导。换个这个管子,电压上去了,现在是不出集显供电。刷了bios可以点亮,也可以关机,关机之后电流还有0.1多,插上电源待机情况下,电流有0.2多。(我估计是那个管子的问题,因为点位上看不到型号,只能找一个差不多的替换。)
但是照常可以正常开关机。不管了,收钱再说。。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D:
在点位图软件,下边的Findnet框里输入,我试过都搜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点位图软件,下边的Findnet框里输入,我试过都搜到啊。

我的意思是,管子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