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修iphone6的高手

楼主(2016-05-25):
老婆用的iPhone6进水,现在开机红屏,想要里面的照片,有能搞定的高手请联系我

网友:
联系迅维 维修部 问问,能修开机不就能找到照片么?

网友:
迅维 维修部 联系QQ:364561888

网友:
不就开机找照片是要钱的,去找人恢复

网友:
红屏 好修的呀 又不是硬盘费了。

网友:
硬盘供电或是硬盘片选信号有问题啦

网友A:
  你好,像你这种情只有把手机修好了才能把里面的照片倒出来的哦。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之前有联系过【迅维】维修部的qq,那边说肯定要刷机的,那刷机过了照片不就没了,所以苦恼,都是小孩一年的照片,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你这种情只有把手机修好了才能把里面的照片倒出来的哦。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了

之前有联系过【迅维】维修部的qq,那边说肯定要刷机的,那刷机过了照片不就没了,所以苦恼,都是小孩一年的照片,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联系过【迅维】维修部的qq,那边说肯定要刷机的,那刷机过了照片不就没了,所以苦恼,都是小孩一年 ...

  你好,现在还能开机吗?详情可联系我QQ364561888。

网友:
前置摄像头及感光电路

网友:
我浙江丽水的,可以搞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