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 VER6.0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什么参数?

楼主(2016-05-25):
有手上相同板子的吗,麻烦看下。

网友:
是那个电容,有位号吧

网友A:
内存主供电的大滤波电容,请使用6.3V 1000UF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主供电的大滤波电容,请使用6.3V 1000UF更换。

换过2颗修好啦,大神就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