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开机出现苹果LOGO后红屏重启一直循环此问题

楼主(2016-05-25):
故障描述: 开机出现LOGO等待半分钟突然红屏重启,一直进入死循环. 客户描述此前机器在另的维修店维修后就这问题了,最早问题开机不充电,开机就不能充电
.
维修记录:
                 拆板眼观主板没有大修,充电保护管已被短接,测试主电源芯片各必要条件满足.测试CPU和硬盘各关健电压正常,再测试各路关健阻值,正常.
在维修手机的正常情况,维修不充电不至于机器变成红屏重启. 一定先前有隐性故障,再次致电问客户在出现关机才可以充电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其它不正常的故障出现客户回忆出现关机才可以充电时,手机连接电脑有时会出现USB感叹号但可拔下来再插上就可以连到电脑传送照片和歌曲. 很好电话没白打!!!!!
开工维修. 不充电Q2保护管前面维修者已有短接不会有问题.基于主电源芯片已测试各电压正常,各关健阻值正常,那就是也没有问题,
相关充电控制的所有关联芯片. 再根据客户提供USB连接电脑时会出现USB!感叹号故障,那么从图纸中我们可以轻松找到USB控制芯片叫U2
打开点位图. 在U2上通过点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U2不但控制着电脑连接功能还充电控制的功能.图2:
到这一步我们再一次检查主板,因为已被其它店面维修, 所以在动手前必须再次确认前面的维修店所动过的芯片, 经确认前面的店也就短接了Q2更换了主电源芯片
再无动过其它元件. 本着客户之前的不充电的故障先解决才能解决红屏重启的问题,,那就开工吧.更换新的电源芯片,开机测试一样红屏重启.更换新的U2 USB控制管.再开机测试进系统了, 看着久违的滑动解锁界面,那就插充电线测试充电问题吧. 一切正常. 充电也OK了.
庆幸客户送维修的前维修店并不专业.但也庆幸不专业的维修员还算有自知之明,不懂修不敢大搞.  在此提醒维修手机的朋友们.维修手机实践固然重要但 图纸,点位和客户的正确描述故障会大大减低维修进度和维修成本.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些资料正需要

网友:
实际经验分享使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牛人啊,可图呢,没看到图啊

网友:
手上有一台,可以试一下,不过没有U2芯片

网友:
厉害 厉害 急需要这些维修经验 最近在做硬盘升级 天天桥硬盘换128g

网友:
不错的实例,正好研究。

网友:
木在哪里哈斯劳货到付款拉回

网友:
有分析过程,,分享不错

网友:
真是学习到了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