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引导挑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25):
技嘉GA-G41MT-S2P主板刷官网BIOS修好了,官网只有GA-G41MT-S2型号,没有GA-G41MT-S2P,现在装系统挑硬盘。两个160G西数硬盘一个正常装系统,一个总是不能引导(能认到,就是不能引导系统),显示 a disk read error accurred,这硬盘在别的主板上是好的。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技嘉去.tw  .cn很多bios没有

网友:
也许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去.tw  .cn很多bios没有

感谢让我知道了技嘉台湾官网。真正的GA-G41MT-S2P rev1.3 BIOS刷上去了,不过引导的问题是其它原因。是因为4K对齐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主板本身就是designed in taipei。

网友:
主板没设置好

网友:
不知是不是接口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bois问题把找个比较好的刷上去

网友:
应该是bois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