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7M-P主板开机跑D4,DDR2针脚电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6-05-25):
一块双敏UG7M-P主板,AM2 CPU,DDR2内存的。开机跑到D4就不动了。查看其中一条插槽238~240脚有烧糊,仔细挑开针脚,测试没有短路。

请问DDR2针脚都测试哪些?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1.8V针脚有51.53.56.59.62.64.69.73.75.78.170.172.175.178.181.187.189.191.194.197,测试这块主板没有问题,大概1.84V(另一块正常开机的华硕P5KPL-AM SE 主板做参考,LG775 CPU,DDR2内存,测试为1.98V),
    3.3V针脚为238脚,测试没问题。

    关键是有的说时钟电压正常为1.1V,针脚为52.137.138.171.185.186.220.221,。但是我测了这两块主板,都是52和171脚只有0.3V,137.138.185.186.220.221脚都只有0.8V左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测量的方法是错的吗?我就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测的。

    另外,出现跑d4故障应该查哪些地方?谢谢指点!

网友:
内存条件就是SMDATA  SM CLK   ,REF   还有内存本身,还有就是BIOS。打内存数据线阻值

网友:
会不会跟芯片组有关系?这个是MCP61单芯片的。内存换了没作用,数据线排阻都是47欧姆正常。

网友:
直接换卡槽

网友:
灌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