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31 5A大短快速维修一例 板号:MB11324-1

楼主(2016-05-25):
      上电大短就知道肯定又是送钱来了,拆机目测全板有2处明显烧伤,一个电容一个P管,直接换之,万用表测量确定已无短路,上电测试电流到0.6A有跳变,上屏测试OK.如此简单的捡钱的维修大伙看后是否眼馋了呢

网友A:
羡慕 我的技术只能杀杀通病和大短    希望大家都多接大短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还真是捡钱,但维修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客户满意就好

网友:
短路好修。。。。

网友B:
附上坏件对应的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 我的技术只能杀杀通病和大短    希望大家都多接大短的机器

会杀通病 离会分析电路也就不远了 别谦虚嘛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上坏件对应的电路图就更好了

电路图是找好了,还没来得及用,就OK了

网友:
纯粹是送钱啊

网友C:
这个电容是通病,很多ACER都会坏这里

网友D:
你好歹也说一下怎么修复的吧,你这啥也不说就拍俩图   水帖

网友:
有点眼馋 这就是送钱的节奏啊

网友:
着实看着眼馋了。来一批好修机来

网友:
又是主供电短路,这生意好做, 但这是元件质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楼主厉害,可是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MOS管的代换原则。

网友:
电容坏的一般会坏隔离管  这是送钱的

网友:
钱也不是那么好捡的  都是多年的积累才捡到的

网友:
遇到大短烧机烧不出来的大家是这么修的,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

网友:
还有这种现象的,涨经验了。谢谢

网友:
秒杀呀  直观可以看的见的

网友:
这部是让楼主白白的挣钱啊

网友:
每天来个三五台就笑呵呵了

网友:
短路的机器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又赚了,大短路一般是电容的把,管子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不要以为大短路好修,有的大短路简单,有的满修得一B,还有的大短路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通病,很多ACER都会坏这里

应该是的 所以发帖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歹也说一下怎么修复的吧,你这啥也不说就拍俩图   水帖

目测全板有2处明显烧伤,一个电容一个P管  换掉就好了啊  就这么修的   怎么是水贴了呢

网友:
直接客户至少两百大洋那道了

网友:
我最近也接了好几台进水的,通杀不了。
B470龟壳电容怎么换?用什么替换

网友:
速度很快嘛   这样才能赚着钱

网友:
爽死了阿,好久没这样的机了

网友:
这么明显的灌水也行吗,好歹上几张图啊

网友:
大短真有那么好修吗

网友:
短路差不多可以秒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