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750C-I7维修过程 可以有争义,可以讨论

楼主(2016-05-25):
         前几天接同行一台二修 战神K750  故障现像 能开机 进PE或进系统 不到半分钟 就掉电重启 重启可以亮机,接着继续关机重启 ,拆开机器,发现上家加焊过显卡 和桥 没动其它地方, 按经验,我先查了下开关电压,和RTC电路,都正常  就开始走弯路了 我用风枪吹了下南桥,居然可以进桌面了  这 是要捡死鱼的节奏 上BGA加焊桥,不得不说这蓝天做的主板 和三星真有得一比,还没到最高温度,板子就开始变形,怎么做都做不好 刚好手上有料板 取了桥重植   换完南桥 机器正常 找部电影拷下机,不到10分种,又开始重启了  用示波器打了下所有电感的电压  发现显卡供电 波型不是很漂亮 战神系列机器显卡都是很牛 会不会是显卡供电不良 引起的掉电   找个台机电容加上去试下 ,情况还是一样 看来不好玩了,对着图纸发了会呆,灵感来了 公共点如果不正常 也会引起掉电重启,你们猜怎么着  机器亮机时PQ5   PQ35G极 都是19V  拷
什么情况 保隔都没过,居然能亮机  一路追查过去,发现问题出在PU4 OZ8681怎第一脚上  第一脚是充放电芯片主供电,受控PQ81  PQ81又受控PQ82 实测PQ82 G极LOT6_CHG 这个信号为0 肯定不对,要想公共点正常,这个信号要为高,拉低PQ82 导通PQ81 OZ8681 得到供电后,9脚输出高电平导通PQ45  公共点才会完全导通, 追查LOT6_CHG来源来自EC 蓝天主板修得少,真不知道 EC 是在满足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LOT6_CHG  论坛上找一圈  没有明确答案  刷了BIOS  换了EC 故障一样,因为手上有一块差不多的料板,所有不用担心EC 有没有带程序BIOS 在网上买的 确定是好的,不过开机画面改变了,不介意的话 改天再传上来,情况还是一样,又没思路了  其间怀凝是不是EC 发出来,被后面什么拉低了  拆掉EC 这头R695  R696  PQ81 PQ82 一阵狂拆后 还是一样,看来确实是EC 没有发出来,拆过的地方又搞个图片上来 ,听说传的图越多 分加得越多 哈哈,大伙别介意呀, 修到 这个时侯,机器己死大半了 无聊就开着电脑让它自己玩吧  哈哈 多重启几次 电流停0.3不动,这是什么情况,赶快拿起表一阵狂测,CPU 供电没   桥的25M 没起振   8系列时序真不是很懂,就按着6系列来修 吧  桥25 M 要起振    除去供电 BIOS  还有一个PWROK 追查来源,U38 是一个门电路,这款机器 所有RST前的重要信号 都做在这个门芯片时 ,实测U38  8脚没有电压  U38 9脚DELAY_PWRGD3.3V   10脚ALL_SYS_PWRGD 0V  U38 4脚 PCH1.5VS_PWRGD 0V   5脚+V1.05M_POERGO_AND 3V 追查 PCH1.5VS_PWRGD  来自PU1  1.05V供电PG    反复按开关  PU1 供电 开启都正常,偶尔电流上不去是,这个电压没有产生   PU1 是一个内部有MOS 管的芯片  料板上也没有芯片  先加焊下吧,加焊完后,试机每次都能亮机 也不重启,EC 正常发出3。3V 的 LOT6_CHG   现在就是有争论的地方   加焊PU1后,LOT6_CHG正常生产 这时公共点还是没有导通 实测PQ82 G 有3。3V 但PQ81 G极还是19V  懒得测了 直接换掉 PQ81 PQ82  此时公共点OK   我拷机看电影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 蓝天的机器 在公共点小电流时 机器是可以开机 运行, 只有在运行大程序 才会完全导通公共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LOT6_CHG信号 不会影响开机,而且是在按开关后才发出的,付上亮机图

网友A:
昨天发的贴子没有图片,补发上去的,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厉害,这机器看来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发的贴子没有图片,补发上去的,供大家参考

必须顶  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看到   搂主在电路这块 分析的哼精辟

网友:
你要传上图,我们才能看着电路一起讨论。

网友:
分析得真是淋漓尽致,不得不加分了

网友:
你保隔里的管子是不是GS级击穿了,导致保隔没完全导通,电流带不动,所以一直重启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管软击穿了吧

网友:
碰到好几片板子公共点短路,烧了隔离管,翘了电容不短可以亮机,但插电池大短,换了隔离管OK.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样的机子也是那么好搞!

网友:
这种机器图纸也搞到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有但是不多见啊

网友:
这什么设计,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才会完全导通开关管,这开关管在进系统之前的输出电流也不小啊

网友:
难道降低公共点 电压  电流能起到 节能作用?

网友:
修的不错分析的也很到位

网友:
公共点没能完全导通引起的掉电了,看来很不好修啊电路比较绕

网友:
有图有真像。条理清晰

网友:
楼主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

网友:
楼书分析的有点强,好清晰,小白学习了

网友:
公共点没完全导通,这个电路感觉很难,不好修,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上次修到过LID的电阻被蚀掉电的

网友:
大工程啊···修好收多少钱啊···现在技术都不值钱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样的机子也是那么好搞

网友:
这板子不好搞。 随便东下桥。 变形严重。,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要是我来弄早就丢了

网友:
我有一台K650的,情况差不多。主板发去交换 了,交过去又说没有货。

网友(2018-11-20):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