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PS 和LD7576GS 可直接代换!

楼主(2016-05-25):
LD7576PS 和LD7576GS 可直接代换!

AOC机器。原机IC 是 LD7576PS  直接拿LD7576GS 代换,无需更改。。。

网友:
一般这种前坠一样的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它两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
电路完全一样,封装也一样,可以代换,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差别的话,GS强调的是绿色环保包装,PS是无铅

网友:
它两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A:
对于维修来说,后辍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维修来说,后辍不用考虑

这个话你说的就不对了,否定一个IC型号的后缀是要看在什么电路上,一定能要了解电路的功能和参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