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P11E

楼主(2016-05-25):
最近接了一台外星人P11E001的机子,不显示,排除过内存,待机电流正常,开机后貌似停留在显卡电流就没跳变,我想问下外星人这款机子显卡坏的多不多,想做个BAG!就万能迅维网为我解答!最好附上图纸和bios!么么哒

网友:
你还是逐一排查的好,外星人修的不多,谁也不知道

网友A:
外星人修过几台都是桥短路,换了就好,其它问题遇到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修过几台都是桥短路,换了就好,其它问题遇到的很少,

也是开机无显示吗?但是有电流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开机无显示吗?但是有电流是不

我遇到的都是无待机,不触发的,

网友A:
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C:
加电无显过没过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无显过没过内存啊???

换过内存,但是还是没显示

网友:
用风枪吹先显卡看能亮不。能亮再上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不管了,正在做BGA,期待插电测试ok!!!

网友B:
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帮助,机子做了BGA已亮机!

网友A:
呵呵,恭喜楼主,钱到手了,

网友:
对,做吧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不管什么型号,无显,通常我都是量供电无短,先风枪吹下显卡,看结果,再bg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帮助,机子做了BGA已亮机!

最好植球要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型号,无显,通常我都是量供电无短,先风枪吹下显卡,看结果,再bga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植球要不然容易返修

原先也想到过,只不过植球也有风险就没弄了!客户又催的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恭喜楼主,钱到手了,

哈哈,做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有没有  备份BIOS啊   我一台  开机 报警 4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