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23WF显示器开时间稍长就一黑屏一亮屏

楼主(2016-05-25):
如题,拆开看了一下,目测正常。有碰到的同样问题的吗,或指点一下检查方向。

网友:
电源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先找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驱动板 最后屏 ,我一般就这个顺序

网友A:
测下灯管 这种一般都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电压跳变吧

网友:
建议后极电容先换掉先,还有看下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来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灯管 这种一般都是高压板故障

如果是灯管问题,一般不会再自动又亮,它会保护,所以电源或驱动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源板,灯条,MCU程序 屏一样样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