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25):
dell 灵越15R 5437  不触发,版号:DOE40-HSW GDDR5 MB 12307-2
刷BIOS后当时可以触发,点亮运行没有任何问题,放在那儿过几个小时后又不触发了,后来总结一下只要加热下bios或者CPU(4代U和南桥都知道吧)当时可以点亮没有问题,冷机了就不行了,这块板子反反复复搞了几天,终于有了眉目,USB信号线打值一根0殴,一根6殴,查图纸一路通到南桥里,中间也没什么保护电路,图纸上有U3501,实际上这块板子并没有找到此芯片,我了个去!不带我玩了么!~~~~

网友:
换主板吧 哈哈

网友A:
这板有个通病,整板加热,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该换CPU了?看这图片像是上过BGA?

网友:
实测bios第七脚电压不对,只有0.7V,上拉电阻更换过也不行,跟USB短路有没有关系也未可知

网友:
USB阻值都不正常,换超级U吧

网友:
真的只能换板,这个U很难换。碰到这个头就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换CPU了?看这图片像是上过BGA?

没有呢,风枪稍微加执下就可以亮机

网友:
建议你换板,估计你这板你是修不上啦我这回收你卖不????

网友:
这个主板 BIOS爱坏,cpu也爱坏,碰到过一个么修好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个BIOS芯片 再刷程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个BIOS芯片 再刷程序看下

换过,头天客户拿回,第二天就拿来了

网友:
那你干脆点 把U取了打USB值不就完了 难道你不敢干他

网友:
换主板  了 这主板怪的

网友:
usb信号线应该不会漏电,那就桥了,可以尝试换一下超级u,以后总不能碰到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有个通病,整板加热,试试

能仔细看帖子吗?  这水灌的

网友:
usb阻值都这么低,还不换cpu?

网友D:
楼主如果相信自己的技术 就换U  不行就换版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相信自己的技术 就换U  不行就换版  吧

表示同意,这板贵的很估计显卡桥cpu都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