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S71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25):
接收到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是S710-00,板号PIB65F/Tahoe。

坛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图纸,那就硬上,上电可以开机但不显,按键盘大写键无反应,应该是还没开机,量各大供电全部正常,示波器打PCH BIOS 2脚和5脚波形,开机瞬间有波波,说明硬件已经全部过了,这下应该是BIOS问题了吧。刷BIOS亮机。嘿嘿,运气还真是好。奉上PCH BIOS和EC  BIOS。还有一点就是刷好BIOS后网卡物理地址会改变,刷前最好改一下,内附MAC地址位。

联想S710-00 PIB65F Tahoe ECBIOS U40

网友A:
2脚和5脚没波形就能判定是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和5脚没波形就能判定是BIOS吗?

请用点儿心看        打PCH BIOS 2脚和5脚波形,开机瞬间有波波,说明硬件已经全部过了

网友:
联想一体BIOS坏得多啊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B:
好经验,请问你是如何判断MAC地址在BIOS文件中的位置的?编程我不懂。

网友:
现在的高档货要不容易要不难,BIOS出问题的多多

网友:
刷BIOS,时记得改下MAC 这个提醒不错

网友:
每天来论坛转转,总会有收获

网友:
改MAC 是随便填吗? 还是需要查看坏网卡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厉害,表示不会改BIOS

网友:
可以啊,这个都能知道

网友:
还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请问你是如何判断MAC地址在BIOS文件中的位置的?编程我不懂。

进BIOS看MAC地址,用WINHEX打开BIOS文件,搜索16进制字符,输入前4位MAC地址,搜索出来的16进制字符就是MAC地址,改入回本机的MAC保存再刷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