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JG BIOS 工厂的BIOS 淘宝买的绝对好使

楼主(2016-05-25):
工厂BIOS  风扇不长转 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都正常。我个人刷过风扇就不长转了 网卡还是叹号 进设备管理器右键卸载 再扫描一下,就好了。 U31JG工厂程序 风扇网卡都OK,

网友A:
板号  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  独显还是集显的

这个机器只有这一款。 版号 机器号 内存号都是U31JG  独显的

网友:
是不是确定是好 的? 看到好多下载了都不行 都不敢下载了

网友(2017-12-29):
感谢分享,有人验证过了吗,真的能解决吗

网友B:
U31JG加装DDR3,4G内存后无法开机(原机DDR3,2G)拔掉新加内存也无法开机,单独加装任何内存问题依旧,把内存全拔掉也试过,拆机拔CMOS电池也试过,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8-01-28):
引用 网友B:
U31JG加装DDR3,4G内存后无法开机(原机DDR3,2G)拔掉新加内存也无法开机,单独加装任何内存问题依旧,把内 ...

我的这个U31J就是拔内存 拔坏了。一拔BIOS就坏 真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