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V不通电,保护隔离未过,求老鸟秒杀

楼主(2016-05-25):
机型:450R4V
板号:BA41-02244A
故障;前天发过一贴,当时故障是充电大电流,后检测为第一个MOS换错了导致。,
        现在的故障是不通电,不过保护隔离,第一个管都不通。

现在测量第一个MOS管Q549的D级为19V,控制G为0,正常G应该为24V,测充电芯片BQ24735的工作条件,20VCC为19V,6脚ACDET经过分压得到2.86V.1脚和2脚都为0.83v。正常情况20脚供和6脚条件就会从4脚发出高电平,但是这个没有?

测量后级也没有短路,公共点阻值正常,充电芯片已换。保护隔离都修不起来了,。。。。。求老鸟指点

补充内容 (2016-6-11 10:36):
已解决,见50楼,后来相当于把第一个管直连,然后电池放电管换成一个二极管后解决

网友:
前面2个场效应管   楼主有良心就用二极管替换       否则直连就是了    别忘了把分给我哈,楼主。这种最基础的保隔有电路图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真心不吹牛!

网友A:
现在BQ725 735这种芯片的隔离保护不过 大多数都是隔离保护管子击穿引起的 还有就是20脚供电的保险电阻烧毁 。LZ你可以不上管子看下G级的电压

网友B:
我来帮你秒杀。我觉得ACP   ACIN电压不正常。
理论上这里最少有个11V

网友:
楼主快按我说的去检查  我要分

网友C:
先接个19过去,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公共点没短路的话,还是735有问题。

网友E:
直接加电公共点试试,注意观察电流。有短就烧机,电流正常就修保隔。

网友:
开关管软击穿,或者芯片还是有问题

网友F:
烧机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BQ725 735这种芯片的隔离保护不过 大多数都是隔离保护管子击穿引起的 还有就是20脚供电的保险电阻烧毁  ...

我测了,把前两个管度拆了  也是为0,但是在插电的瞬间有个13V,然后很快变为0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你秒杀。我觉得ACP   ACIN电压不正常。
理论上这里最少有个11V

ACP和acn连接的公共点吧,应该是保护隔离通了之后才有19V的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电公共点试试,注意观察电流。有短就烧机,电流正常就修保隔。

加载公共点电流为0,应该是没有短路的。再去修保护隔离,是怎么个思路啊,管也换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接个19过去,看有没有短路

接了,没有短路,电流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G:
ACP和acn连接的公共点吧,应该是保护隔离通了之后才有19V的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芯片工作条件。芯片工作条件都不满足,你拿什么去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烧了,没发现有短路的,就想2楼说的,把管拆掉,G级也是不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没短路的话,还是735有问题。

我再去找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芯片工作条件。芯片工作条件都不满足,你拿什么去保护隔离?

你吧C1074  C1025摘了 如果这两个芯片脚位电压变了,那么我相信第一个管G 极就有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ACP和acn连接的公共点吧,应该是保护隔离通了之后才有19V的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两个脚位的作用是取样比较   这个正常才有接下来的芯片工作  否则芯片有供电还是不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