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华硕P8H61无声

楼主(2016-05-25):
华硕P8H61无声,查芯片ALC887的3.3V供电,5V供电没有,检测得声卡芯片5V供电对地短路,网上查代换型号的资料很少,废旧主板上面都是ALC665跟ALC883的多,网上有说用ALC662可以代换,但是还是觉得找到原装最好,去同行的废旧主板拆了一块一模一样的ALC887换上去,还是没有声音,3.3V电有了,5V电压没有,想着之前芯片短路肯定烧了某个保险电阻,测了保险电阻,就是找不到烧了的电阻,心想会不会保险电阻没有烧,而是烧了印刷电路,决定飞线5V供电,就在ALC芯片附近找5V电源,通过一只保险电阻飞到ALC声卡芯片的5V供电脚,声音终于出来了,就是有些干扰,机子运行软件就干扰,看了主板的电解电容都没有漏液或者怀孕,就是发现有一个16V100UF的电解很碍眼,太小个了,而且是黑色山寨的感觉,想着它外观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靠近发热大的原件,估计出问题了,果断换了个好点的电容上去,干扰声就没有了。之前声卡网卡坏了都是换独立的上去,或者换USB声网卡上去。看来以后声网卡芯片都可以换换了

网友:
声卡相对来说好弄一点,如果是网卡的话就有点麻烦,因为一般网卡坏的都是雷击的,网桥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