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松香烟熏怎么熏不到手机板上啊,是铁头温度,还是松香问题

楼主(2016-05-25):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松香烟熏怎么熏不到手机板上啊,是铁头温度,还是松香问题

受到警告 2#

网友:
wendu/////////////////////

小文大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人的問題

常見的是風亂吹,烙鐵拿太遠

网友A:
烙铁靠近一些主板,多停留一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靠近一些主板,多停留一会试试

我用的松香是焊锡乐器松香,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松香是焊锡乐器松香,这个可以吗

烙铁温度不要太高,靠近主板多停留,跟啥品牌的松下应该没有太大关系,没用过你那 焊锡乐

网友:
这个要有手法的 速度慢了不行 离板子原了也熏不上去

网友:
速度要块的,离主板要近一点

网友:
醮了松香快速靠近主板

网友:
松香和烙铁要离板很近很近两三毫米距离。烟雾最浓也就一瞬间。

网友:
温度350
速度快
靠近点

网友:
多试试 找fell

网友:
这个的作用是什么,请大神扫盲!!1

网友:
很好上的,熟能生巧。

网友(2016-07-11):
这   旁边有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