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联通版的开不了机

楼主(2016-05-25):
直接进主题
现在是待机0.006正常,按开关开机,电流如下
0.006 -- 0.120 -- 0.205 -- 0.300 -- 0.412 -- 0.600 -- 0.916  当然具体没有记录,大概变化是这样的上到0.916,屏幕已经显示“mi”图标,但是跳短路了,直接回到0.126左右,然后上到0.215--0.366 --.0420 ,上到0.420又跳短路回到0.102重新上到0.916又跳短回0.102上到0.402跳短
就是 这样反复开不机,屏能亮

简单些就是:0.006--亮“mi”--0.916(短路限流灯亮)--0.102 --0.412(短路限流灯亮) -- 0.102 --亮“mi”--0.916(短路限流灯亮)--0.102 --0.412(短路限流灯亮) 就是这样一直重复

这个一般和字库有关系没?  我怀疑的地方1.字库软件(没有编程器不能重写) 2.SMB1360这个是不是电源芯片

网友:
手机维修,要什么基础

网友A:
怀疑的地方1.字库芯片,不是软件,可以重植球。字库芯片来个相片看看型号。谢同行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的地方1.字库芯片,不是软件,可以重植球。字库芯片来个相片看看型号。谢同行朋友。

字库不对重写是不是要编程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后级电路有短路造成的供电不足。主板拆出来单板开机,摸一下哪里比较热。重点排查基带wifi音频触摸等电路。我上次遇到差不多的情况是基带问题。

网友:
手机已经搞好了,原来是没有加电池的原故,安上电池后再开机就没有重启了,现在知道手机开机必须有电池才行,此机最原始故障为进水机屏不亮,处理屏接口,有个LEDA的信号断线,飞线解决,换了一个SMB1360充电芯片,还冤枉了一个WL1650通迅芯片,现在只能当个游戏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