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DD3内存电压1.3V正常么?一般是15V的。

楼主(2016-05-25):
知道的告诉下啊

网友:
不正常。楼主给分

网友A:
15V不把机器烧报废了? 1.5V吧。。。。PC3是1.5  PC3L是1.35 低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不把机器烧报废了? 1.5V吧。。。。PC3是1.5  PC3L是1.35 低电压的

1.5  忘记打点号了

网友:
你是低压版的吗

网友:
电压低了,应当是1.5V

网友:
有的跑马后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