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V 不触发

楼主(2016-05-25):
三星450R4V 不触发,待机有3.3V,问这款机器,待机有5V嘛?还是触发后才会有5V产生?
不触发

网友:
触发后才有的吧

网友:
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看图纸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触发之后

网友:
看图纸是怎么产生的,待机偏高么

网友:
看图纸啊,是不是和3V的开启一样

网友:
一般的机子是待机就有3.3V的,你这三星的还没修过不好说

网友:
待机有没有5v你查一下开启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下电路图才知道了

网友(2016-06-25):
修好了没,我这里也有一台

网友:
v触发后才有的吧

网友:
450R5J BA41-02390A按开关后出5V

网友(2016-07-25):
是的,这机子触发后出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