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 REV1.00 无平台复位维修

楼主(2016-05-25):
第一次在台板上下这么大功夫
接一片华硕F1A55  能触发  不跑码  经测量 内存  CPU 桥  总线 VDDA2.5 供电都正常    PCIE A13  A14  有0.4V电压  PCIE B16无1.6
PCIE    A11  无3.3       无复位
查点图测量A_RST 也无   平台复位没出来  PCIE肯定没复位
先刷个BIOS   无果   上论坛说时钟芯片容易坏    换之  无果    有点位无图纸  实在是懒得查条件  直接换桥
在别的板上 拆个桥 植球 上机    结果 星星月亮无变化    而后又经过几次测量 再断电  不触发了
经过测量  开关到IO    IO到桥的触发信号都有跳变  还是桥那边的事
最后结果是 用表笔点着32.768  就可触发   而且还跑码亮机了     换晶振  完事儿

网友A:
句容就是够风骚A55还费劲换桥,自己的板子么。

网友B:
台板都能修好,让我对楼主又刮目相看了。最后是桥的事还是晶振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句容就是够风骚A55还费劲换桥,自己的板子么。

自己的我就扔垃圾堆里了  同行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板都能修好,让我对楼主又刮目相看了。最后是桥的事还是晶振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啊楼主?

晶振性能不良了吧    也不敢百分百的说   反正换过桥后  没好  又换得晶振  就好了

网友:
好贴,就要加分,楼主强悍

网友:
换了晶振好的

网友:
换桥把晶振考坏了

网友:
AMD的晶振不影响开机但会有许多莫明其妙的故障。

网友: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工作台真不错

网友C:
这里我就批评一下楼主了,这个问题可以秒杀的,看来你是不经常修台班,AMD的板子RTC电路还有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会影响复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我就批评一下楼主了,这个问题可以秒杀的,看来你是不经常修台班,AMD的板子RTC电路还有南桥的第二个待 ...

经常接触台板 但是修得少   不值几个钱   实在不想修   要不是同行拿来的  我也不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经常接触台板 但是修得少   不值几个钱   实在不想修   要不是同行拿来的  我也不修

M5A78L LE 不跑码+鼠标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930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加下分吧,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M5A78L LE 不跑码+鼠标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930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 ...

我知道了  你回贴就是为了让我给你加分  对吧   别不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接触台板 但是修得少   不值几个钱   实在不想修   要不是同行拿来的  我也不修

不承认不行,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E:
应该是桥坏的   估计后面是碰到晶振搞坏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额   我们要恶补 台式机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桥坏的   估计后面是碰到晶振搞坏的

有可能是加焊把晶振热坏了吧

网友F:
A_RST这个是什么?

网友G:
PCIE  B16  无1.6V  这是测的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IE  B16  无1.6V  这是测的什么信号?

估计是 PCI B16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A_RST这个是什么?

cpu复位信号

网友:
平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IE  B16  无1.6V  这是测的什么信号?

对   是PCI的 B16   打错

网友:
A_RST  =平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