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楼主(2016-05-25):
泰克示波器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很久之前入手了一台显示有故障的泰克示波器 TDS520C,到手测试发现冷机开15分钟后显示板的电流就会从850mA左右升到2A,屏幕出现如下图的表现:

图1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我原来怀疑是高压包输出的各路电压中有部分负载的电路存在故障,而负载的逐渐变重引起了故障,于是逐个测量各个负载,未发现问题,维修陷入僵局。取出显示驱动板上电,发现开机后高压包的温度一直上升,发生严重故障时温度到了50多度,下面是故障时的热像图:

图2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真想直接拿掉CRT换成液晶,不过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经过一番考虑终于在淘宝找到了一个同型号的国产高压包,卖家表示绝对能用,最后买下了,到手一看,傻眼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彩显高压包,除了名字也叫高压包外还真看不出和原装有什么关系,下面是对比图(左原装,右国产)。

图3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最受不了的是高压包还在每个脚上焊上一条短短的引线,如果用来安装长度还不够。

图4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要装这个东西,首先要搞清楚引脚的顺序,板上的8脚接的是地,貌似和任何绕组都不通,不知为何用,只能空置,还好后来明白了。

图5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安装方面经过反复比对测量,终于找到一个有可能装的上的方法,那就是卧放,而且为了方便固定,还是需要原装的托架。将国产包的磁芯用AB胶粘在托架上,然后绑上两条尼龙扎带,再用螺丝将托架拧在电路板上,用线将高压包引脚和托架引脚连上,(部分电压较高的脚用了硅胶线),下面是将高压包装在托架的图片:

图6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在将托架装回到板上去,检查下,然后就是上电了,几秒钟后,屏幕终于出现图像,只是比原来的窄了许多,其它地方还可以,900mA左右,好像还行。

图7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开了几分钟后关机,突然屏幕一黑,2秒后屏幕中央突然显出一个耀眼的亮点,持续了十几秒后逐渐变暗,这可是原高压包没有的毛病,难道是消亮点电路有问题?为了减少对屏幕的伤害,不敢再试了,赶紧将驱动板拆下。

  看来换包后,驱动板至少又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行幅很窄,第二是关机有亮点,由于这类显示电路是没有直接调行幅的器件的,所以打算先将问题二拿下,不搞定问题二也不敢再贸然开机了,且问题一也解决不了。经描绘实际电路后,发现电路上并没有完整成形的消亮点电路,只有一个关机时用于拉低栅极电压的电容,由于这个电容的作用,关机后屏幕黑了2秒,当电容放电完成后,亮点就重新出现。如果不让亮点出现就只能放掉阳极高压,但是电路上明显没有这个器件,难道高压包内置了一个放电电阻?本着尝试下的心情用FLUKE 1508测量了一下原高压包的阳极和其它引脚的电阻,在测到第8脚时,1508上显示电阻为1065M。到这里一切豁然开朗了,原来里面真的内置了一个放电电阻,而原来不知何用的高压包第8脚是接内部放电电阻用的。

  由于国产包没有这个高压电阻,要消掉亮点只能自己加装了,下面是买到的1G高压电阻,能耐25KV,只是外形实在是脆弱,担心不固定好的话,随时可能会将电阻腿弄掉。

图8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于是将电阻固定在一片去掉铜皮的万能板上,再将国产包的高压帽剪掉,接上原装帽,再用热缩管套上,并在管内灌上704硅橡胶胶水,这个步骤是不能省掉的,近10kV高压绝非一两层热缩管能隔断的。再将电阻的另一脚接到地上。接线图:

图9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装好后的试机图片:

图10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安装电阻后,亮点仍然会在关机2秒后出现,但是亮度已经比较低且很快就完全消失,看来换了这个包后,原来设计的拉下栅极电压的电容有点不够大了,于是将2.2uF/250V的电容改用4.7uF/400V的换上,再试机,亮点完全消失。

  解决完亮点后,到解决行幅了,只要换上合适的逆程电容就行,于是边换边试,边换边试,终于当电容加大到15nF后,行幅和原装包相等了。原装的逆程电容只有4.7nF,现在需要换到15nF,不过随着容量加大,全板的耗电反倒下降,用4.7nF时有近900mA,用15nF时降到670mA左右。开机数小时,一切正常,正打算装上机器,无意中用热像仪看了一下逆程电容,温度到了50度,立马买来RIFA的原装15nF/1000V代换上,温度只有30多点,下面是换好电容的板:

图11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图12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最后将板装回机器,在固定外加的放电电阻:

图13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这是修好的样子,连开10小时,一点问题也没有。

图14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维修好后,反思整个维修过程,估计原来高压包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是以下两点,一是高压包的内置硅堆单向导电性能下降导致了漏电,二是内置放电电阻漏电,这两者在冷机时都不严重,但是漏电导致功耗增加,高压包发热,发热反过来又促进了漏电现象,如此一般循环,所以没多久问题会迅速恶化并最终导致显示严重异常,解决第一个问题时,可以试试对原包装进行修整,买一个普通高压包,拆下硅堆,然后串联到原包的阳极线上,在将原包的第8脚连线剪掉,注意绝缘,外加一个放电电阻并且接地,这样的小改动也许就能解决问题。具体改动电路如下图:

图15 TDS520C 显示故障修复记

  如果是第二个问题,则直接剪掉第8脚连线,自己加装一个放电电阻即可。  以上就是我整理的泰克示波器 TDS520C 显示故障维修过程,希望对手头有这类故障机器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给老兄赞一个,加分必须滴。

网友:
大神出现了。。。示波器都能修。。。。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是二班的牛B

网友:
真的很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