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通电内存电压1.5V自己出来,还没有按开关,待机电压0.045

楼主(2016-05-25):
                 联想C200一体机,通电内存电压1.5V自己出来,还没有按开关,待机电压0.045   ,求助大师啊,

网友:
主板有微短路

网友:
有微短路的地方吧,测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组织情况

网友A:
查1.5V电压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开启叫EN, PM-SLP-S4,,一直处于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5V电压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内存供电芯片EN脚,一直处于3.3V开启状态,

网友C:
这种机器修好了用起来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修好了用起来也慢

客户出钱,那就修呗

网友:
这个c200的机子是很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开启叫EN, PM-SLP-S4,,一直处于3.3v

桥怎么自动发出了?能上电吗

网友:
3 5v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自动开机了

网友:
内存供电是由桥发出的sleep s3 或 s5开启的吧

网友:
老老实实的查图维修把。才会修好的。

网友:
报板子吧!这板我们有大量全新存货!

网友:
CPU加焊了?板子便宜的话,直接换版

网友:
看情况就应该是自动开机了,缺电压吧,查查二级3V 5V电压呢,这板遇到得多

网友:
那就要查内存EN这一路了、也有可能是触发了、卡在内存这块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 一插电就有S4

网友:
还是换板吧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这个模块里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上管被击穿或者控制信号异常了

网友:
这个要找资料才好搞的,查查内存供电条件吧!

网友:
微短路不好修啊

网友:
那就查en来源,应该不是短路

网友:
小弟不才 能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