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 不能充电

楼主(2016-05-25):
T430S 不能充电,换过电池,也不行,电池接口的I2C 两个信号都没有,充电芯片BQ24760 6 7脚也没有电压。这个也找不到电路图。没有办法修啊,电脑能正常用,这个要查哪块

网友:
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让大家了解一下复#

网友:
什么版好?

网友:
多半是场管坏了,查看一下充电电路的管子

网友:
z找芯片的pdf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找图,查电池接口,是否是没检测到电池造成没有图电池信息

网友:
在 系统里 看有没有电池型号信息,   判断下 EC  和  电池     和 充放电芯片  通信   缩小范围

网友:
这有图纸,我手上一台也是充不了电,待机电流通电几秒后会没有,查可以开机,DCIN_DRV电压被拉低

网友:
找芯片的定义PDF啊, 看下充电转换管

网友:
我的是24V升压会被拉低,拉低后没有待机电流,但这电脑可以开机真是奇怪,升压二极管跟电容都没坏,拉低的时候发现VCC5M变成0V

网友:
会不会是TB芯片有问题

网友(2023-05-04):
打下电池数据线的对地值看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