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DELL i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25):
       同行拿来一台DELL笔记本,我一看感觉不对啊后面标签等都没有哈。
哈哈没错就是山寨的,

维修员:俞晨
地点:江西九江电脑城的某个小角落。
故障现象:同行说这机器10次可能偶尔有一次能上电,但是就算上电也不显。
    直接到手先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05按下开机键可以到0.009或者0.013左右。
电流变化不大,果断拆机想着山寨机器没有图纸麻烦了不一定能搞定哈。
不过拆开后我就笑了,是蓝天代工的,和神州的板子好像哈。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板号是6-71-w3s50-D02b,论坛一搜发现有W3S50-D02A的图纸,
对照图纸发现和我这板子全部对的上哈。
维修过程:第一先打全板阻值,正常,因为前面按下开关电流有轻微的跳变,
先测开关到EC有高低高的跳变,查EC的条件。LID,ECRST,都正常,连RSMRST都正常哈。
测试EC到南桥也有跳变,一般这时候就要测SLP-S3  S5了,这个不叫S3 S5,叫SUSB# SUSC#

测量56脚  57脚都正常啊。这个时候应该EC就要发出信号开启SUS电压哈。
直接找到转换电路,

这里要VDD电压转换成VS电压,必须要SUSB为低,SUSB要为低必须要SUSB#为高
导通PQ18拉低SUSB,实测PQ18的5脚为3.3V,pq18的3脚为低,测PQ16发现VDD3还是
没有转换过去3VS啊,测PQ16的7  8脚为3.3V正常,1,2脚无电压,测3脚无电压,
这个是由15V上拉的,测PR53发现15V无电压啊,查15V来源。

15V是由5V经过PD16 PD17升压的,先测量SYS5V无电压,什么情况看来我走了弯路,。
SYS5V就是电感上的5V,pu7的1脚是5V_EN测量为0V不正常。追其来源

由USB_CHARGE_EN控制,测量PQ59的5脚USB_CHARGE_EN为3.3V哈,但是没有拉低3脚电压。
看来PQ59坏了。直接料板上找一个

再次上电,发现可以上电了电流一路往上,跳变一次不动了。感觉不过内存,直接把内存换个
插槽电流跳到1.8左右了,接屏正常了。小故障走了大弯路。

各位给加点分哈有个问题这里

这里的英文大概意思是当电源开启的时候USB_CHARGE_EN=DOON=高电平
当电源关闭USB_CHARGE_EN为高,DOON为低(个人理解。)但是实测USB_CHARGE_EN需要按下开关后才为高
实测开关引脚有19v,按下开关后6脚PWR_SW#为3.3V有高低高的跳变,USB_CHARGE_EN产生3.3V,难道正常VDD5是要按下开关后产生吗?f附上图纸大家参考下。BIOS已经有了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但是我只能加一分。。。。。。

网友:
看样子配置不低

网友B:
山寨的还用蓝天的主板,良心企业啊。

网友:
厉害呀  要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板子 在神州 未来人类等都有采用

网友:
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C:
感觉好深奥哦   但是还是能看懂得

网友:
这板子是蓝天代工的呀,质量也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D:
这种山寨机的BIOS很难找啊

网友:
这板子看做工不像山寨的啊。。

网友E:
看这个板子的做工 不像山寨的呀     有可能就是戴尔做的 呵呵

网友:
LIJUN911025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但是我只能加一分。。。。。。

谢谢加分,不过能够分享给大家就好

网友:
3代的I7好像是的,8G内存我玩了会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还用蓝天的主板,良心企业啊。

是啊,和神州这些一样的,好在是蓝天的板子,别的板子没图纸就真的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深奥哦   但是还是能看懂得

我发的帖子还算比较简单一点。只要稍微有点基础的人应该可以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山寨机的BIOS很难找啊

还好,如果搜板号的话是有BIOS的,估计刷上去之后会显示神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板子的做工 不像山寨的呀     有可能就是戴尔做的 呵呵

具体不知道,反正看后面型号什么的都没有了。

网友:
收了多少钱楼主

网友F:
楼主多多发帖啊,喜欢看你的帖子

网友G:
很多山寨的索尼、DELL、ASUS的机器,还是4代的U。因为板用蓝天、用广达的,所以做工都不差,性能不错。
维修图纸难求。

网友H:
靠   海尔好像也用这板子

网友:
同行的哈,大概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多多发帖啊,喜欢看你的帖子

我的帖子是不是简单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山寨的索尼、DELL、ASUS的机器,还是4代的U。因为板用蓝天、用广达的,所以做工都不差,性能不错。
维 ...

上次修到几台山寨的,是4代的华硕,CPU直接晶体直接炸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靠   海尔好像也用这板子

神州也是用这个板子哈

网友I:
在未来人上也见过这种板子,配置很高的4代i7 gtx860m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未来人上也见过这种板子,配置很高的4代i7 gtx860m独显

是啊,今天看了下好像真是4代的U,反正显卡是860的

网友:
这山寨货  做的也不错啊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