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充电中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5-25):
iPhone6充电中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充电中导致不开机,接USB无充电电流,接电脑没反应。

  维修过程:

  电池接口接电,待机电流0.28左右,明显待机电流偏高。

iPhone6充电中不开机故障维修(图1)

  拆出主板,电池接口单独接电源。

iPhone6充电中不开机故障维修(图2)

  用手触摸发现主板USB U1601 芯片发热,拆掉排除。用手触摸主板,充电芯片发热。摘掉充电芯片U1401后,故障排除,更换芯片,故障修复。

  维修总结:

  充电不开机故障中,比较常见的都是USB芯片损坏,上表后用手触摸可以感觉到USB芯片的温度,而有一部分机器,会导致充电芯片损坏,也是需要一起更换。芯片损坏后,可以通过测量外围电容判断出来,比如在iPhone6中,可以通过测量C1408,C1407,C1409的阻值判断出故障点,因为这三个电容是作为U1601的旁路电容,如果阻值偏低(此故障中只有11欧),即可判断出U1601已经内部短路。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网友:
支支持持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方法果断

网友:
学习了!等有机会试试

网友:
usb  不是U1700么     U1601不是音频功放吗?

网友:
不错哦  这样子

网友:
不要USB芯片也可以!那外接USB设备?

网友:
不错   资料有用

网友:
请问楼主,充电不开机是什么意思?是说手机在充电的时候,不能开机吗?看半天没太明白,请楼主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2016-06-30):
这个不错哦   用到了

网友:
厉害 USB芯片要做什么 用的

网友:
高手  主板都会修

网友:
usb应该是U17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