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独显改集显 成功点亮后出现偏红

楼主(2016-05-25):
机器:dell m5010原故障: 花屏 换了显卡 没用多久 返修  假卡真多
现故障: 改集显后出现颜色偏红  可以进系统
这款机器不用多说 大家都了解  显卡和北桥 都是难兄难弟  。 以前花屏 换了显卡 用了没多久又花  确定还是显卡  这个芯片 在坛子里看大家评论 很难买到好的  再三考虑 准备改集显  参考坛子里2位大神的 改集显 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69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516-1-1.html成功显示  但是 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也是懵了 显存换了3次还是这样  dell logo 界面也是偏色 和驱动没关系  不知下步查哪里 屏和屏线都是ok的 所以请大神们不要信口开河

已解决

网友A:
#在这里快速让大家了解一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让大家了解一下回复#

呵呵 也算是帮我顶了下帖

网友B:
色不正  信号缺失或者驱动不对吧   BIOS和供电线路再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不正  信号缺失或者驱动不对吧   BIOS和供电线路再查查吧

这款改集显是不需要刷bios 的  在dell logo界面下也有偏色 说明不是驱动  应该是信号 和供电

网友:
你显存加了吗

网友:
我都说换了3次显存了。。。。。。

网友C:
厉害厉害必须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必须给个赞

然并卵   成功了 在夸 也不迟啊

网友:
期待大神 指点

网友D:
不插屏,测屏线数据脚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是不是屏线插座有问题

网友:
有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插屏,测屏线数据脚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是不是屏线插座有问题

额 有这个想法 但是 改集显之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4组屏线里有阻值不正常的,主板插上屏线量线另外端(屏先不接),看看阻值是不是一样,搞好了跟我们说说,是哪里问题。我也没改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一组信号

网友:
屏线中的信号线可能缺少一组,,

网友:
北桥拿掉做下试试 看样子像北桥

网友:
同意楼上说滴

网友:
正有此意 哈哈

网友:
还要折腾,

网友:
外接正常没,或者换屏试下。

网友:
额 你的意思是根本就不能改吗?

网友E:
这是驱动装不 上啊,还是要搞主板或是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驱动装不 上啊,还是要搞主板或是改BIOS

dell logo 界面也是偏色  和驱动没关系

网友:
     没改过,不过帮顶一下了

网友:
改的问题多

网友:
请查一下LVDS信号线路上的精密小电容,你是不是都装全了,或者是漏装或开路了。

网友F:
你检查那几个排组焊好没,上次我准备改集显移动排组,没改成。回位排组后红屏,重新焊又好了!

网友:
LVDS阻值测一下,看是不是那个地方没改对。

网友:
查屏上4组信号线,看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那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外接效果如何,用波波测试一下没?

网友:
貌似像驱动不对

网友:
直接换块集显板子得了,现在M5010板子价格又不高!

网友:
进PE没有事的话 做XP系统试试

网友G:
要么屏线少了有个信号不正常,要不就是0752001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显卡太差了,准备改

网友:
还有数据没有通,所以会这样,

网友:
等楼主解决了。

网友:
要吗没改正确,再者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检查那几个排组焊好没,上次我准备改集显移动排组,没改成。回位排组后红屏,重新焊又好了!

thankyou 神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么屏线少了有个信号不正常,要不就是0752001

恭喜你 答错了

网友:
查LVDS打值,应该有一条不正常

网友H:
M5010 加焊显卡从未失手

网友:
应该是UMA供电部分没有改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M5010 加焊显卡从未失手

不返修?

网友:
你怎么质保  特别是现在快夏季了  加焊的 要是经常玩 必返

网友:
成功咯 维修就是折腾

网友I:
楼主,好了吗?就是那几个排阻没有焊好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了吗?就是那几个排阻没有焊好造成的吗?

我压根没注意这几个排阻  因为我焊的很整齐和饱满  结果重新焊下好了  怕有问题  吧排阻全换了  ok了

网友:
肯定是没改好?

网友:
流弊。。啊改集显

网友:
我这都已经发已解决了 。。。。。

网友:
咯扑住解决了吗

网友:
独显容易坏只能这么改了,amd的真是坑

网友:
楼主真是焊排组焊好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 也改过,原因是取下的一个排阻的焊盘连锡了,光注意加排阻的地方不连锡,忽略了取下的焊盘连锡,我也查了好久才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