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9或报错14故障判断方法

楼主(2016-05-25):
iPhone6刷机报错9或报错14故障判断方法

网友:
怎么解决,直接短接?

网友:
直接说明白啊,不清不楚的,是电阻坏了?

网友:
阻值没问题换硬盘,阻值异常拆CPU补点

网友:
有碰到过cpu虚了的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这个问题  按住CPU的位置可以过去,松开就不行了 CPU虚焊

网友:
碰到过CPU那端虚的,出个苹果不走条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重做CPU

网友:
技术分享,值得顶起

网友:
你这个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有一部分情况是你这样的吧

网友:
坐等讲解。。。。。